450装机问题

楼主(2016-03-09):
本人小白,准备入魔。现有450机架、动力、电调,是不是在入遥控和飞控就可以飞了?

网友A:
你好!450机架、动力(电机、桨)、电调,遥控(要带接收机)和飞控,还需要锂电池(遥控电池和飞机电池)、充电器、电池电压显示器(俗称“BB响”)。如果自己装机,还需要很多工具和材料,比如工具:需要烙铁、螺丝刀等;材料:3M贴,用于固定飞控;魔术贴用于固定电池,魔术贴电池绑带、焊锡、扎带(固定电调等,可以让卖家送)、香蕉头(电机电调有附带,记得询问卖家)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450机架、动力(电机、桨)、电调,遥控(要带接收机)和飞控,还需要锂电池(遥控电池和飞机电池) ...

别的都有了,也焊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的都有了,也焊好了

那飞控调试好就可以了!你的是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飞控调试好就可以了!你的是什么飞控?

还没有,不知道用什么控

网友:
还要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有,不知道用什么控

你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去做选择

网友:
经济条件好且只想玩玩的话大疆,爱折腾的话就有很多了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去做选择

apm和cc3d哪个好

网友:
如果穿越250肯定用CC3D,F450建议用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