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出现input vol err!求助啊!!!

楼主(2016-03-09):
       最近用B6充电时,出现input vol err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求大神帮忙!!
      之前一直用这个充电器充,冲过10几次都没问题,今天充电就出现这样,充电器设置没有问题,给5200的电池充电,电流不能超过0.5A,超过了就报错,电池也没发热,也没鼓包,电源是12V5A的。

楼主:

       最近用B6充电时,出现input vol err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求大神帮忙!!
      之前一直用这个充电器充,冲过10几次都没问题,今天充电就出现这样,充电器设置没有问题,给5200的电池充电,电流不能超过0.5A,超过了就报错,电池也没发热,也没鼓包,电源是12V5A的。

网友A:
看一下电源是不是插座没插好..或者换一个插座试试..应该是插头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电源是不是插座没插好..或者换一个插座试试..应该是插头虚了

意思是应该就是电源的问题,或者虚了或者坏了!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应该就是电源的问题,或者虚了或者坏了!

是..坏的可能性不大..你换个插座..或者动一下插头和接线板把

网友:
输入电压错误

网友:
不晓得没遇到过

   看一看电池电压

网友(点评):
电压3.85

网友:
提示内容是输入电压错误,也就是电源爆了

网友:
A6怎么样

网友:
帮顶了。。。。。B6这个东西楼主还是换了吧。

网友:
电压过低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
友情提示,拆开b6看看平衡头那块有没有烧

网友:
输入电压错误,检查输入电压线路和变压器输出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