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8.1系统无法安装大疆NAZA驱动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6-03-09):
求WIN8.1系统无法安装大疆NAZA驱动的解决办法
网上只有WIN7的解决办法,求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
百度有教程的

网友A:
下载个鲁大师,或者直接大疆官网下载64位的驱动。把飞控链接上电脑,右击我的电脑找管理然后设备管理。找到有感叹号的一栏,右击或者双击。再装驱动。你试试,我就是win8的。

网友(2016-04-13):
引用 网友A:
下载个鲁大师,或者直接大疆官网下载64位的驱动。把飞控链接上电脑,右击我的电脑找管理然后设备管理。找到 ...

我的也是安装WIM8.1 版本的,不知道可不可以下载安装了~~  不过,再些也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