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校准双罗盘,有一个罗盘不转,不显示

楼主(2016-03-09):
pix本来双罗盘已校准成功,飞了几次,但是打开地面站是又让校准罗盘,在这次校准中,只显示一个罗盘转动

网友:
呵呵我的也是的

网友:
换3.2.1固件看看,我感觉新固件还是有问题,我用3.3.3悬停油门是30%,怎么清空校准都不行,导致悬停油门太低切定高要给油,换了3.2.1就好了,悬停油门40%,切定高就没那么掉高厉害

楼主:
难道是普遍现象,这太坑爹了,不过还是得想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难道是普遍现象,这太坑爹了,不过还是得想办法解决

重新弄了一遍,重刷固件,校准,好了

网友A:
你是在室内校准的吧,周围磁场发生变化太大了就会要求重新校准,我拿着飞机一进室内罗盘就懵逼了,在室外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室内校准的吧,周围磁场发生变化太大了就会要求重新校准,我拿着飞机一进室内罗盘就懵逼了,在室外很 ...

我每次都是在室内校准的,每次飞之前都要在要飞的地方再次校准吗

网友(2016-04-17):
线头看下是不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