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龙云250之大卸八块(6楼更新上树炸鸡图)

楼主(2016-03-09):
偶尔看到论坛上龙云250的帖子便入手了一套高级版本回来
入手理由:
1、四驱车的外壳逼格很高也让我想起小时候玩的四驱车,想来设计师也有这样的情结;2、各种配件齐全,到手飞对于我们这些上班族来讲能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3、价格1799还不到一部扶她吧遥控器的价格;

废话少说付款,收到设备,开箱请见论坛下面的文章,不累述,有一个感觉就是包装很有档次,牛皮纸壳箱简洁漂亮,而且包装内部设备摆放规整大气,颇有大家风范。
龙云穿越机开箱一览。让我们一起来近距离感受一下。
http://www.moz8.com/thread-64107-1-1.html?x=9

设备到手先拆为快,呵呵~~好久以前养成的习惯

先上个“全尸”
小鸡鸡机身流线型设计很性感,尾部还有一个高高竖起的尾翼

机臂和机身有明显的上反角设计,上反角的功能就是增加飞机自稳定性,这个好像是dji800开始流行起来的设计。

楼主:
机壳和机身靠一个小的四驱车锁扣链接,设计很巧妙,简单易用,旋转锁扣,可以轻松更换外壳,

掀开机身盖

楼主:
把小鸡鸡的衣服脱掉,电路板呈现在眼前,哥们你现在想到的是什么呢哈哈

来个更清晰一点的
电调、接收机、飞控、紧凑的整合在一张板子上,并且通过六个自攻螺丝紧密镶嵌在机身上,
这里吐槽一下,实在不敢恭维国产螺丝和螺丝刀的质量,拧螺丝的时候螺丝很容易滑丝,希望
改用内六角的螺丝,或者用更简单的卡口,更方便设备的维修,毕竟是穿越机吗,不炸鸡是基本不可能的,炸鸡以后的维修拆卸越简单越好

主要连接处,都上了胶进行加固,飞控和接收机下面用双面胶进行了减震处理,接收机的天线走线也很规矩,在机身处有两个孔很巧妙的把接收机天线伸出来

电机和电路板的接口不用操心线序,方便快捷。

把电路板上的6个螺丝拧下来、拔开电机和电路板的接口,电路板即可以掀开,背部有红黑两个电源线和图传模块链接

拔下电源线,电路板就完全脱离机身正面

背面电量显示和led灯

图传和摄像头模块通过一个滑槽和机身连接,安装拆解很方便,图传和摄像头公用电源线和电路板连接,600w的图传外加一个铝合金的散热块和机身很搭,设计不错

现在电子设备完全和机身脱离来个全家福吧

楼主:
接着拆,机身机构也要搞清楚,据称机身材料诶超级韧性的pc材料,具有柔韧性,超强的抗冲击能力,需要实际飞行检验
但是整个机身一体化的设计,很大提高了机身的强度,方便维修更换配件,这个也是四驱车的设计,我现在怀疑设计师玩车的背景

机架

电池仓

楼主:
反顺序几分钟从新组合完毕,很简单看一下整机(带电池)重量
动力和遥控器通用18650锂电池

关于18650锂电池普及一个小知识:

18650是锂离子电池的鼻祖--日本SONY公司当年为了节省成本而定下的一种标准性的锂离子电池型号,其中18表示直径为18mm,65表示长度为65mm,0表示为圆柱形电池。常见的18650电池分为锂离子电池、磷酸铁锂电池。锂离子电池电压为3.6V和4.2V,磷酸铁锂电池电压为3.2V,容量通常为1200MAH-3000MAH,常见容量为2200mAh-3600mAh。
1、容量大 18650锂电池的容量一般为1200mah~3600mah之间,而一般电池容量只有800左右,如果组合起18650锂电池
18650锂电池
来成18650锂电池组,那18650锂电池组是随随便便都可以突破5000mah的。

2、寿命长 18650锂电池的使用寿命很长,正常使用时循环寿命可达500次以上,是普通电池的两倍以上。

3、安全性能高 18650锂电池安全性能高,不爆炸,不燃烧;无毒,无污染,经过RoHS商标认证;各种安全性能一气呵成,循环次数大于500次;耐高温性能好,65度条件下放电效率达100%。为防止电池短路现象,18650锂电池的正负极是分开的。所以它发生短路现象的可能已经降到了极致。可以加装保护板,避免电池过充过放,这样还能延长了电池的使用寿命。

4、电压高 18650锂电池的电压一般都在3.6V、3.8V和4.2V,远高于镍镉和镍氢电池的1.2V电压。

5、没有记忆效应 在充电前不必将剩余电量放空,使用方便。

6、内阻小: 聚合物电芯的内阻较一般液态电芯小,国产聚合物电芯的内阻甚至可以做到35mΩ以下,极大的减低了电池的自耗电,延长手机的待机时间,完全可以达到与国际接轨的水平。这种支持大放电电流的聚合物锂电更是遥控模型的理想选择,成为最有希望替代镍氢电池的产品。

7、可串联或并联组合成18650锂电池组

8、使用范围广 笔记本电脑、对讲机、便携式DVD,仪器仪表、音响设备、航模、玩具、摄像机、数码照相机等电子设备

折叠缺点

18650锂电池的最大的缺点就是他的体积已经固定好了,装在一些笔记本或是一些产品时候不是很好定位,当然这个缺点也可以说是优点,这是相对其他聚合物锂电池等锂电池的可定制和可变换大小来讲这就是一个缺点了。而相对于一些指定电池规格的产品来说又成了一个优势所在。

18650锂电池容易发生短路或发生爆炸,也是相对于聚合物锂电池来说的,如果相对一般的电池,这一缺点就不是那么明显了。

18650锂电池生产均需要有保护线路,防止电池被过分充量而导致放电。当然这个对于锂电池来说都是必须的,这也是锂电池的一个通弊,因为锂电池采用的材料基本都是钴酸锂材料,而钴酸锂材料的锂电池不能大电流放电,安全性较差。

18650锂电池的生产条件要求高,相对于一般的电池生产,18650锂电池对生产条件要求很高,这无疑增加了生产成本。

再看看遥控器和显示器,遥控器据说是富斯6厂家定制版本,遥控器和显示器共用电源,开机同时启动遥控器和显示器

显示器和遥控器通过一个塑料卡托套在遥控器 的天线上,简单实用
唯一的缺点是显示器的角度调整螺丝和固定螺丝如果用蝴蝶螺丝手动就更方便了,现在固定调整还需要用螺丝刀,在外面飞行的时候不是很方便;
但是对于这样的价格应该算是可以介绍,

还有一个意见,显示器内部可以换成双接受的模块,内置sd录像功能(机架的电路板上应该集成sd的机载录像功能),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情。

楼主:
接上回,把机器组装起来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而且整个机器模块化的设计,即使炸鸡过程中有部分损坏也很容易修复,对于初学的朋友或者时间比较紧张的朋友是大大的福音!
出于成本的考虑我去龙云的官方网站上看了一下该产品的配件价格(淘宝地址)
https://shop129952810.taobao.com/category-1127878203.htm?spm=2013.1.w4010-12408227517.8.igs4n7&search=y&catName=%C1%FA%D4%C6%C5%E4%BC%FE#bd

易损配件包括:
起落架15元
电机一个49元
机架78元
电池 59元
6040螺旋桨一对 7.5元
机壳49.9元

基本损伤不到的配件:
图传摄像头模块229元
穿越机的核心主板  270元

机器组装以后把电池充满,把设备装进包装箱子很轻松的来到飞场。只在车后备箱里放一个折叠椅子就可以爽飞啦。
尤其是电池的安装,终于告别了用绑带捆绑的麻烦,把电池放进电池仓,关上盖子听到咔的一声就OK啦~~~
遥控器和显示器的安装也很方便,通过支架套在遥控器的天线上,把电源线直接插在遥控器右上角的插孔上,遥控器和显示器就完美的合体
打开遥控器开关,同时显示器也打开,再把飞机底部开关打开,来自飞机上的视频信号就清晰的显示在屏幕上,美国手遥控器右手向左下45度角拉杆解锁,推动油门轻松的起飞!

起飞的时候飞机会有少些的偏移,我比较懒,直接通过遥控器的微调开关,把飞机修正到基本悬停,姿态保持稳定即可,在目视的情况下飞行几个基本动作,熟悉一下遥控器各个通道的行程和手感,即可选择fpv的方式飞行了。

这里有几个要点:
1、先观察好周边环境,找好参照物和飞行的路径;
2、试飞的时候选择好高度,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
3、飞行场地最好选在没有干扰,草地和低矮灌木为最好,切忌远离水面;

飞行2组电池基本就能熟练的操控飞机,这时候可以选择一排树木作位障碍物进行练习了。因为没有机身的摄像机固定的架子,就对飞机的操控性和耐炸进行了测试。
操控性感觉非常跟手,松杆飞机能快速恢复自稳定状态;
耐炸飞机几次撞树,和撞击地面都毫发无损,其中一次飞机还挂在树梢上,用棍子打下来,飞机从5米多高掉在地上,也没有受伤!
同比碳纤机架我感觉:第一是轻,整机因为集成的高,同时用18600锂电池,节省了很多重量,第二是机身有韧性,飞机撞击障碍物的时候,因为材质是pc材料,具有很好的弹性,会低消掉很多能量,对设备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通过这几次外场飞行,感觉和以前有点不一样,就是轻松,这是龙云给我最大的感受。

因为没有摄像机的支架,所以没有记载录像,也没有地面录像
建议:
1、把图传和摄像头的模块加上一个记载录像的功能;
2、在显示器上或者遥控器上设置一个地面录像的功能;

以前两者可以选其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壳和机身靠一个小的锁扣链接,设计很巧妙,简单易用,旋转锁扣,可以轻松更换外壳

这才是四驱车的锁扣

网友A:
整块板子不耐炸啊,电调分体好些,各模块之间留一定的空间

网友:
一炸细碎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B:
这个难不成用的不是软包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块板子不耐炸啊,电调分体好些,各模块之间留一定的空间

恰恰相反,板子才是最最耐炸的。我们不论自己测试和玩家反馈到客户测试,板子从来没有炸坏过。

网友:
试试就知道哦。耐炸闻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难不成用的不是软包电池?

18650锂离子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尔看到论坛上龙云250的帖子便入手了一套高级版本回来
入手理由:
1、四驱车的外壳逼格很高也让我想起小时 ...

不错,要买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看完上面的介绍,这款飞机还是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地方。值得入手。

网友:
宜拆宜装,你值得拥有!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