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 起飞侧翻

楼主(2016-03-10):
两天前自动调参时炸机,360的机架断掉左前机臂,还好飞控电机都没事(电机外观有点擦伤,运行正常)。再买机架配件组好,机器的整体结构没作变化(电机电调顺序),还是保持1,3,2,4(顺时针),电机1,2顺;3,4逆。桨安装没有问题,可以看图片。油门行程,电机进角都校准过,罗盘加速度计重新校准。但是无论定高起飞还是自稳起飞,都会侧翻(一次往左,一次往后)。。。已断两对桨。。。不应该啊,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附件是jj图片和定高起侧翻炸机的日志,肯请高手解惑。。。

网友:
从你的GPS来看,桨的方向没有问题,你要检查一下电机,电调顺序,看看是不是电调与飞控的顺序不对,还有飞机的通道对不对。

网友:
视频也看不到!

网友A:
雷迅的gps好用不?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还花心思看日志了,太感谢了,这是刚拍的视频,自稳起飞。http://pan.baidu.com/s/1Np4x4

网友B:
检查连线是否正确,地面站检查机架模式是X还是+,模式错了就会翻遇到过

网友:
不懂,调试,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连线是否正确,地面站检查机架模式是X还是+,模式错了就会翻遇到过

谢谢,开始一直以为是加速度计或者罗盘问题,一直不断校准…没用。我又检查接线,还真是接线问题,虽然电机位置没动,顺序有问题,我想当然的以为(左上起,顺时针)1 3 2 4,实际上应该是3 1 4 2…问题解决了,多谢大家的建议…也就是说,侧翻只可能是电机或者桨的问题,跟陀螺仪之类的没关系的…

网友:
看见这飞控流口水

网友:
看来我的分析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迅的gps好用不?

我也买过一个150的m8n 没觉出区别。。。现在两个。。本来准备双gps的,后来减重就用一个了,反正双gps也是用一个,一个备份

网友:
1.2.逆时针,3.4顺时针,顺序1324

网友(2016-04-18):
电机转向确定没问题?

网友C:
机架轴距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轴距有问题?

问题早就解决,飞控与电调的连接顺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