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自动返航是否需要用到罗盘?

楼主(2016-03-10):
我感觉我的apm的内置罗盘经常会被干扰,表现为简单模式情况下,方向出现混乱,一会超前推杆是朝北,一会朝前推杆是朝东,乱跳,这种情况下,自动返航可以正常返航。所以想知道哪些模式是不需要用到罗盘的,出现被干扰的时候方便救机。尤其是超级简单模式和返航模式是否需要用到罗盘?

  • 简单模式可以让你用起飞时的头的方向控制飞行器,仅需要较好的罗盘指向。
  • 超简单模式可以让你以飞行器朝向家——解锁位置的方向控制飞行器,但需要较好的GPS定位。
官方没有说明超级简单模式是否需要罗盘,超级简单模式和返航模式都一样是以家为参照物的,但是从我实际使用来看,当简单模式方向错乱的时候,超级简单模式和返航模式都是正常的。所以想知道是不是这两种模式不需要罗盘?

网友A:
需要罗盘,我曾经用罗盘坏了的apm飞过, 是大概距离200米多米测试,是飞回来了,但绕了很大一圈。如果飞远,很可能就飞不回来

(更正一下)

plane(固定翼) 可以不要罗盘, 我就是用 (固定翼), 可能飞回来距离我有点远,所以我觉得不可靠。

有帖子提到 : http://diydrones.com/forum/topics/arduplane-without-a-compass
另外见 ardupilot 代码 libraries/AP_AHRS/AP_AHRS_DCM.cpp#400行, 没有compass就用 gps计算 yaw

多轴是否需要罗盘,期待大家也有空实验一下。
(我觉得是要的,根据gps计算可能速度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罗盘,我曾经用罗盘坏了的apm飞过, 是大概距离200米多米测试,是飞回来了,但绕了很大一圈。如果飞远 ...

你说的是自动返航吗?是怎么个绕的?弧线的方式返回?

网友:
使用外置罗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自动返航吗?是怎么个绕的?弧线的方式返回?

是RTL, 如何绕没法说?    没有罗盘,飞机不知道自己方向,肯定是乱绕

网友:
不懂      走人

网友:
罗盘干扰正常飞行都有问题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B:
自动返航是罗盘和GPS都要起做用才能返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返航是罗盘和GPS都要起做用才能返回的。

你没看前面有人回复,一个罗盘坏了的apm的返航回来了么

网友:
看到了,自动返航中罗盘是启到方向管理,在远GPS干扰较大的地区作用就很明显,如果GPS不授干扰的情况下,罗盘作用很少,GPS是定位的返航是可以成功的,所以建议两个都起做用才能返航,否则出现GPS丢星或干扰的情况,机机就回不来了。个人关点,具体的去看看APM代码的算法

网友:
确实是要的,,

网友:
更正了一下,在3楼

网友:
需要的用到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
今天差点把飞机丢了就是APM罗盘被干扰了飞机乱跑GPS无法自动返回的、后用定高模式手动收回了,但还是掉在水里还好损失不大。不知用外罗盘好还是用内罗盘好?我用的是外罗盘被干扰了飞机乱跑好几次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差点把飞机丢了就是APM罗盘被干扰了飞机乱跑GPS无法自动返回的、后用定高模式手动收回了,但还是掉在水 ...

你有没有做罗盘干扰补偿的测试,看看干扰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我之前用内置罗盘,几乎每次飞着飞着就乱跑,但是gps返航正常,现在换了外置罗盘这几天风大还没飞。不过我做干扰测试,内置的都在百分80左右,换外置的只有百分之3-7.你可以先试试再来讨论。具体可看我这个帖子http://www.moz8.com/thread-65080-1-1.html

另外问一下,当你被干扰后打到自动返航,飞机是怎么飞的?有网友说几遍罗盘坏了,自动返航还是能回来的,只是不是走直线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