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2.6 LOG文件测试有项目不通过的问题,知道的大神给个提示

楼主(2016-03-10):
如题,F450+APM2.6飞控。分析log,发现错误,有人遇到过同样问题吗?
Test: Compass = FAIL - Large compass off params
Test: GPS = FAIL - GPS glitch errors found (1)Min satellites: 5, Max HDop: 14.51

新到手的机机,前天带出去试飞,打开悬停后,稳定了十秒左右,突然就向前猛飞,赶紧切换到自稳降下来。之后尝试了几次都是不能稳定悬停,会出现朝某个方向飘的情况。当时考虑是台式机旁边进行的加速计和罗盘校准,想可能是干扰的原因。今天,特地拿了笔记本在阳台上重新校准加速计和罗盘,过程不表,都提示OK。但随后在MP中尝试分析log文件后,发现今天跟前天的log文件都提示了上面两项错误。
机机到手一个多月了,还没有爽飞过

楼主:
难道只能换GPS模块了?

网友A:
是不是外置罗盘关闭了,GPS是最大只搜了5颗星,是室外测试的吗。室外5颗星就不正常,HDOP值14.51远远大于2,应该定点不了,设置测试环境都没问题就是GPS有问题了,一般就是6M GPS搜星稳定也能有8-10颗

网友:
我来看看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外置罗盘关闭了,GPS是最大只搜了5颗星,是室外测试的吗。室外5颗星就不正常,HDOP值14.51远远大于2 ...

您说的很有可能,我重新检查了一下GPS的LOG。发现如果稳定在8,9颗星的时候,HDOP值能在2左右了。
下午重新调整加速计及罗盘时是放在阳台上,基本搜星在6颗以下,所以提示HDOP值过高。明天看看能不能出去,在空旷的地方测试一下(接电后解锁,加点油门,不起飞)保持一分钟时间。然后断电,看看HDOP记录是否保持正常。
另外,请教个问题,是否有方法加强GPS性能,想加强搜星速度及保持信号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很有可能,我重新检查了一下GPS的LOG。发现如果稳定在8,9颗星的时候,HDOP值能在2左右了。
下午重 ...

加强不了多少,最多换换GPS天线会有一点效果,但比不上换M8N或者6H的精度好搜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外置罗盘关闭了,GPS是最大只搜了5颗星,是室外测试的吗。室外5颗星就不正常,HDOP值14.51远远大于2 ...

今天又拿着机机出去找了个场地测试了一下,查看日志,稳定也只有7颗星了,HDOP在2.32。索性拆开了GPS查看是否电路板有问题。发现有个地方貌似是掉了个零件,如下图左上角红圈处,看样子像是电阻。有没有见过这块板板的兄弟,告诉一下,是否本来就没有的?另外,附上GPS日志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拿着机机出去找了个场地测试了一下,查看日志,稳定也只有7颗星了,HDOP在2.32。索性拆开了GPS查看 ...

手上没有6MGPS啊

网友B:
和gps没有关系,是罗盘的问题。应该是罗盘周围的电池、电机、电线等磁场干扰。你可以把飞行日志传上来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gps没有关系,是罗盘的问题。应该是罗盘周围的电池、电机、电线等磁场干扰。你可以把飞行日志传上来我看 ...

附件是完整的LOG文件,谢谢版主大大的关心!我的GPS跟罗盘是一体的,有用支架架离机架12CM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附件是完整的LOG文件,谢谢版主大大的关心!我的GPS跟罗盘是一体的,有用支架架离机架12CM了。

日志里面记录的信息比较少,你可以从参数 log_bitmask修改一下,记录更多飞行数据。
从仅有的日志来看,gps确实报了个错,而且hdop有异常。建议同时也检查一下罗盘是否被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志里面记录的信息比较少,你可以从参数 log_bitmask修改一下,记录更多飞行数据。
从仅有的日志来看,g ...

谢谢指点。回头尝试买几个磁环扰扰,手头这个可能掉磁了,感觉加上跟没加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