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机架校正问题

楼主(2016-03-10):
换了新的机架,还需要加速度计、罗盘校正么?

网友:
换了机架要重新校准加速计,你不可能做到飞控加速计还和以前一样,其他校准完好的项目没有问题可以不用再次校准设置一遍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需要的,我换了机架,起飞就往前漂,重新校准后正常了!

网友:
最好还是要的因为机架的大小不一样。导致飞机左右的倾斜角不一样

网友:
你好!强烈建议你校准这三项:加速度计、校准水平(一定要校准水平,确保飞控跟新机架在同一个水平上)、罗盘。因为就像换了新家,需要适应,肯定要做这几项的。祝爽飞。

网友: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标题;2、问题尽量描述清楚,分析飞控等最好上传飞行数据,不要简单一句话了事,语焉不详,这样对老师也不尊重;3、帖子内尽量配上硬件设备照片或软件使用过程的截图,有必要的录制视频发上来;4、老师回答问题以后,如果答案正确,请帮助点击相关楼层“设为最佳”的绿色按钮,确定最佳答案,以便遇到同类问题的朋友参考,同时系统会对最佳答案的老师进行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