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CF软件

楼主(2016-03-10):
CF软件上的模式看不懂额,谁知道是什么意思,就看明白定点和返航了,其他的翻译软件翻译的也不对啊!

网友A:
ARM-->解锁和上锁(如果不喜欢用开关控制的话就压根不要设置)
ANGLE-->传统的自稳模式
HORIZON-->半自稳半手动,可以空翻,松杆水平
(ANGLE和HORIZON都不选的情况下就是纯手动模式)
BARO-->定高
AIR MODE-->在油门最低下依然可以做动作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下会导致解锁电机就会转动)
BEEPER-->蜂鸣器..如果接了打开就会一直响.找机器用
OSDSW-->这个会隐藏osd 的部分内容..

其他模式懒得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解锁和上锁(如果不喜欢用开关控制的话就压根不要设置)
ANGLE-->传统的自稳模式
HORIZON-->半自稳半手 ...

谢谢了!  其他模式名称有没有中文对照表

网友B:
泡泡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泡有教程

视频我看了,没说哪个模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来看看怎么弄

网友:
这个没有玩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其他模式名称有没有中文对照表

自己查吧,我懒得写了,而且也不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查吧,我懒得写了,而且也不会用到

哪个贴子里有?我昨天查了半天愣是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贴子里有?我昨天查了半天愣是没找到

去网上搜吧,mwc的时代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网上搜吧,mwc的时代很多

谢谢找到了!只知道搜F3教程没想到搜MWC和NAZE32,又傻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