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700 ccd 摄像头参数

楼主(2016-03-10):
下面是我的镜头参数,感觉比默认值飞起来要好一些。各位如果有更好的参数希望一起共享

网友:
我都没去跳过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调了夜间强制彩色,数字宽动态

网友:
这个没有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了夜间强制彩色,数字宽动态

数字宽动态之前开过,感觉看着不舒服就关了

网友:
能看就行别要求太高了,高了都是钱的问题

网友B:
这个参数白天黑夜都兼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参数白天黑夜都兼容么?

从没黑天飞过..而且黑天的话就是黑白画面了啊

网友C:
不开逆光补偿,白天对着太阳画面怎么样,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开逆光补偿,白天对着太阳画面怎么样,有图吗

今天和默认参数的比对了一下,这个参数逆光确实会好一些

网友D:
麻烦请教一下,如何调出菜单

楼主(2016-04-10):
引用 网友D:
麻烦请教一下,如何调出菜单

首先摄像头要支持调参,其次是需要调参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摄像头要支持调参,其次是需要调参线

摄像头是支持调参,但是调参线必须买成品吗?可以自己做吗?什么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是支持调参,但是调参线必须买成品吗?可以自己做吗?什么电路图

好像都不用做..按说就是某两根短接一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都不用做..按说就是某两根短接一下就可以

应该是把对应的线和地短接,我准备试验还没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是支持调参,但是调参线必须买成品吗?可以自己做吗?什么电路图

一把镊子搞定,从上往下是,一针角和二针脚短接是确认,1和3是往下,14是往上,16是调参增大,15是减少,一共六个针脚,自己试试

网友(2018-11-14):
调参板也就8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