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手:我的机子该怎么提高航行时间?

楼主(2016-03-11):
我的机体是手工做的,四个V2216、KV800的朗宇电机配四根30多块的碳桨和好盈乐天20a电调,轴距520mm,重约1400g。     机子因一次误操作染上了一个有趣的毛病:不插云台飞控就无法启动!我只能做个体积和重量和狗3差不多的假摄像机带着飞,导致轻装不便。请教:像我这不锈钢机臂、铝管夹、玻璃钢主板、不高不低的中脚架机体该咋提高航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放电不够的,不用试。减重和电池,2200的电池好像是180克左右,你去借几块不同容量不同重量的电池来 ...

多承相告,那我就放弃18650吧。我说的是两块2200的电池并成4400用,能飞10来分钟,但飞得很费劲,用35c、3500的狮子电池能飞7、8分钟。
机架减不了重了,我再看看电池换4串再用小一号的桨行不行吧。不知我的20A电调和2216电机能不能胜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机子轴距520,飞控又是极翼P2,又因为一次失误导致这飞控和两轴的云台”难分难舍“,加上图传、航灯 ...

18650放电不够的,不用试。减重和电池,2200的电池好像是180克左右,你去借几块不同容量不同重量的电池来试,在容量和重量之间找个平衡另外你的电池C值偏低了,高C值在放电的时候更平衡,并非只有穿越机才需要高C值,我朋友玩4轴都是25C的电池

网友:
提高续航除了减重只能换大电机、大桨、大电池。目测换成x3508 380kv 1447桨,乐天40a,6s10000电池理论续航40分钟左右,实际应该30分钟以上。就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
动力换大一点的

网友:
低KV 大桨,高电压,轻机身

网友B:
用3508,或者4210  380KV电机 6S锂电池  1555桨 续航怎么也得半小时以上

网友:
换碳纤维机架可能会好点,  帮顶

网友C:
你这什么桨,续航多久

网友:
有钱人,真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什么桨,续航多久

30多块的1147碳桨,25c的2200mah的格式电池只能飞5/6分钟,35c3500的狮子电池能飞8分多,20c2200mah的达普电池两块并接能飞12分钟多一点

楼主:
9.5mm不锈钢管13元2米;主板、脚架、电机座都是2mm玻璃钢板连锉带钻“啃”出来的;GPS固定梁是根玻璃钢条;管夹子5.5元一个的用了18个;半折叠的臂轴是用摔坏的电机座改的;两片脚架片之间的隔块和航灯是用别人扔了的签字笔管、笔芯切开做的;座脚是红色珍珠棉;还有铜箔、角铝都是收集的边角料,干了大半个月,打断两根钻头做出来的……看了这些,你还说不说我是有钱人了?

网友D:
不锈钢太沉,换轻量化的机架,换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508,或者4210  380KV电机 6S锂电池  1555桨 续航怎么也得半小时以上

3508还是算了,带上14号桨拉力跟2216差不多,而且自重比2216重了近一倍,另外一种动力组合我先摸索一下吧

网友:
2216才多少拉力!3508单个超1800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太沉,换轻量化的机架,换大电池

我用的钢管是9.5mm,跟12密码的碳纤维管差不多,听说用4串电池和小一号的桨航时会长些单电机会热得很快,不知用5200的3串电池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太沉,换轻量化的机架,换大电池

我用的钢管是9.5mm,跟12mm的碳纤维管差不多,听说用4串电池和小一号的桨航时会长些单电机会热得很快,不知用5200的3串电池行不行?

网友B:
你从哪里看出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从哪里看出来差不多

我没说清,我说的是11.1V那段

网友:
高KV电机做不了长续航的!

网友B:
而且十寸桨最好不要用4S电池,要不然20A电调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十寸桨最好不要用4S电池,要不然20A电调不保险!

噢,我的电机KV有800了,照你说的情况,我试试大点的3串电池吧。多谢指教。

网友B:
指教不敢当,只是这高KV电机是做不了长续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教不敢当,只是这高KV电机是做不了长续航的

大疆的精灵3的2312电机KV800,配套电池15.2V、4480mah,好像是能飞25分钟,他们用了什么法子?

网友B:
他们有智能电池管理系统,而且它这个4S 4480mAh只有三百六十多克!它这个25分钟也是不航拍的情况下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们有智能电池管理系统,而且它这个4S 4480mAh只有三百六十多克!它这个25分钟也是不航拍的情况下的时间

我的能飞15分钟就知足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的精灵3的2312电机KV800,配套电池15.2V、4480mah,好像是能飞25分钟,他们用了什么法子? ...

为什么大疆飞的久,人家是工业化产品,东西都是定制的,都是设计好的,无论是桨,电池,电机的搭配,都是很合理的。最关键的是。人家集成度高。集成度高的好处就是同样的功能,人家更轻。所以精灵3飞的久。所以自己组装飞机,在同样价格情况下装的出跟大疆一样性能的飞机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减重是必须的,让后你那个浆是不是调整下。玩穿越的都知道三页浆效率更高,你是不是考虑换个其他的桨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重是必须的,让后你那个浆是不是调整下。玩穿越的都知道三页浆效率更高,你是不是考虑换个其他的桨叶试试 ...

我的机子轴距520,飞控又是极翼P2,又因为一次失误导致这飞控和两轴的云台”难分难舍“,加上图传、航灯组,减重是难上加难,现在两块2200mah、20c的达普电池并着用只能玩11分钟多一点,穿越是不可能啦,至于三叶桨,也许效率更高,可配平太麻烦,且效率也高不到我需要的地步,最近我正在注意高效的18650电池,看能不能起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