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如何降落快一点?

楼主(2016-03-11):
    多轴飞行器升高很快,但降落却很慢,本人的6轴上升到100米的时候大概也就30秒左右,但是直线下降到地面10米左右我却用了1分半,有没有什么方法下降快一点,别说关油门自由落体,到一定高度在打开油门,这种方式心脏受不了,万一手慢,估计零件都收不回来几个。。。

网友A:
我的也是,切返航降落回到起飞点,落的很慢,我是切回自稳手动降,降的很快,多试几次,掌握最佳下降速度,太快会晃

网友B:
什么飞控?有下降速率调的,每秒30CM———每秒两米的下降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切返航降落回到起飞点,落的很慢,我是切回自稳手动降,降的很快,多试几次,掌握最佳下降速度, ...

我降落是保持GPS模式,油门减到30%,如果速度快在上推一点,落到10米左右油门回到45%左右,慢慢降,不过还是觉得降的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飞控?有下降速率调的,每秒30CM———每秒两米的下降速率

大疆的NAZAV2飞控,设置里没有下降调速吧?

网友B:
应该有吧,开源飞控都有,到参数列表仔细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吧,开源飞控都有,到参数列表仔细找找

刚进了大疆NAZAV2的调参软件,发现真没有。。。

网友:
是什么飞控

网友:
100米用1分半,每秒下降1.1米,是太慢了,我的680 V2飞控下降速度可以到2.5米/秒,也没特殊调什么,就是油门收的大些。再有自动返航下降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进了大疆NAZAV2的调参软件,发现真没有。。。

V2飞控允许的最大升降速度是6M/S  马达停止类型为智能的情况下 油门杆拉到底   飞行器会以6m/s速度下降 不过俯仰和横滚控制不了

网友:
把飞控调一下试试,

网友:
把油门降低,低到点

网友C:
返航过程中推低高度之字形下降比较快

网友C:
返航过程中切手动推低高度之字形下降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返航过程中切手动推低高度之字形下降比较快

最佳答案

网友:
油门0%.到达离地面30米油门100%(2-4秒看鸡鸡推重比)

网友:
关掉控,下降的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返航过程中推低高度之字形下降比较快

没错,需要快这个方法可去,左右横滚避开因垂直下降带来的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