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 CB86 LPLUS 炸点给我把房子炸了

楼主(2016-03-11):
    我以前发过关于乐迪AT9掉电池盖的帖子  降落马上就落地时候突然AT9的电池盖掉了 多轴启动了失控保护 自己从起飞定位降落点 冲向我 大概2米远 1.5米高   我呢身后也有人  本能的反应 伸手去抓降落架  想办法断电 处于飞控自稳电机转速坑定会提高 机子更难控制  650  15寸桨     后面电是断了  机子也损失3个桨  手指被销掉俩块肉  腿上被砍了5个口子 不深刚出血
   厂家给我说返厂  后面又说送我个 CB86算是当赔偿  我看售后挺好  态度诚恳 就没再说什么 也答应了  控返厂

   大概10天后 充电器到了 看外观还不错  就把以前的电源 150A 12V  接上试了下  充了一块电池感觉还不错  就放起来了    一直没怎么用   后面有一次 本地模友聚会 机子多电池也多 想这个充电器一次8块 插上就不用管了  中午大概12点插的 4块 5200的 6S 选的是共充 我个人习惯把电池和充电器放客厅的中间空地上 点了确认件  查看了一下工作正常就出门了  晚上回到家 去看充电器 我的个天 一开灯瞬间傻了 4块电池全部鼓的圆圆的 手摸了一下发烫  充电器还在往里面充 没有停止工作  赶紧的断了电  把充电器和电池拿到了外面  当时量电压 单片低的4.5 高的4.8V  联系了售后 售后说返厂   我就有点气   4块6S  小2000没了   一个PL8没了或者一个A308没了  怎么想怎么不爽    提着充电器进门 通电  更气人的事出来了  白屏  白的是那么的彻底   气蒙了
         在这里 我空说无凭  上一些照片  给大家参考  这个牌子的产品到底怎么样   会有水军来搅和我点我知道  照片不够 我可以插上那个充满不停得充电器和电池试试看看能给充到多少V  当然是拍视频             最后说的是 远离这样的不安全产品  为了省个千八百的搭上你的家就太不划算了

网友(2016-06-01):
引用 网友A:
今天发现升级固件V2.2,按说明先做了格式化,复制固件V2.2后,开机白屏了,怎么回事?以前都是直接删除后直 ...

可能升级失败,复制的文件格式有误

网友:
乐迪 CB86  LPLUS 炸点给我把房子炸了 电池,充电器,飞控,电机,乐迪 作者:武杰杰 4226 乐迪 CB86  LPLUS 炸点给我把房子炸了 电池,充电器,飞控,电机,乐迪 作者:武杰杰 5146 乐迪 CB86  LPLUS 炸点给我把房子炸了 电池,充电器,飞控,电机,乐迪 作者:武杰杰 8076 乐迪 CB86  LPLUS 炸点给我把房子炸了 电池,充电器,飞控,电机,乐迪 作者:武杰杰 6177 乐迪 CB86  LPLUS 炸点给我把房子炸了 电池,充电器,飞控,电机,乐迪 作者:武杰杰 2781 乐迪 CB86  LPLUS 炸点给我把房子炸了 电池,充电器,飞控,电机,乐迪 作者:武杰杰 8400

网友A(2016-03-24):
今天发现升级固件V2.2,按说明先做了格式化,复制固件V2.2后,开机白屏了,怎么回事?以前都是直接删除后直接拷贝新固件,没有出现过问题,不知这次是不是格式化造成的。 拜托乐迪解释一下。怎么办?

网友:
看来做一板安全性能高的充电器势在必得!同志们谁发起一个重酬,哥们做个硬件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有没有人看着  充电器那也是有问题的 充慢不停  你再有人 电池一样会炸  炸了有人你能干嘛 打电话119 ...

可以减少损失呀……

网友C:
确实挺垃圾的!也就充电方便一些!测量内阻数值误差简直胡说八道,新格式显示几十mΩ。充入电量也不靠谱5200电池显示上万了!升级也一个德行!昨天回复的那个测试评测5楼被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挺垃圾的!也就充电方便一些!测量内阻数值误差简直胡说八道,新格式显示几十mΩ。充入电量也不靠谱520 ...

我的也被删了

网友:
质量有问题,厂家就必须得给解决!这是规矩!!!

网友:
呵呵厂家说你操作失误,什么的。不会轻易承认自己产品的不好的。

网友:
这个确实是质量问题  乐迪反正有点玩具的感觉!要改变这个现状,只有好好的做东西,这个是最能服众的!

网友:
这么吊 幸亏买了天地飞的  嘿嘿

网友D:
您好!

您的充电器白屏有可能是升级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硬件损坏,可通过下列方法来解决:
1. 升级我们的最新固件版本V2.2,此固件版本取消循环补电的模式,即充电器充满电池一轮即停止充电。如果是因升级原因导致的白屏,升级此版本既可以解决白屏的问题,也可以解决您提到的充电超过4.4V的问题,不用担心过充的问题。

2. 寄回我们公司进行维修。
售后MM联系方式:
电话:0755-88361717-824
QQ:乐迪电子 2853979638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3:30-18:00)

给您带来不好的使用体验,非常抱歉!
乐迪并不是遇事一味回避,不解决的公司。您所说的问题我们都会认真对待,严格检测,找出真正的原因,给乐迪用户一个满意的答复。
同时,乐迪全线产品都在不断的更新,优化,增加或者删减用户提出的合理建议,给到用户更加满意的产品。

感谢您使用乐迪产品,给出您的宝贵使用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挺垃圾的!也就充电方便一些!测量内阻数值误差简直胡说八道,新格式显示几十mΩ。充入电量也不靠谱520 ...

您好!
内阻显示mΩ是因为内阻本身数值比较小,为方便读取数据便用mΩ显示,就像1分钱我们不会说0.001元一样。
充电器CB86-PLUS设计的内阻分析显示计算方式:
内阻=(V1-V0)/I 即 内阻=(当前电压-前一次电压)/当前电流
而且,这里的内阻值为整个充电过程的平均内阻值。

您提到的5200mA的电池充电上万mA, 是您的充电器坏了呢,烦请寄回我司进行维修,谢谢!
乐迪售后MM联系方式:
电话:0755-88361717-824
QQ:乐迪电子 2853979638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3:30-18: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

您的充电器白屏有可能是升级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硬件损坏,可通过下列方法来解决:

寄回去 修好继续给我充报废电池吗   你在论坛除了会说这个个话 还会说什么

网友:
天哪,你太惨了

网友:
4块6s。。。替你默哀3分钟

网友:
你咋又中奖了,慰问下兄弟

网友E:
充电最好有人看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教程都说锂电池充电最好不要离人的吗。  楼主的电池从中午一直充到晚上还没人看着

不管有没有人看着  充电器那也是有问题的 充慢不停  你再有人 电池一样会炸  炸了有人你能干嘛 打电话119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最好有人看守~~

不管有没有人看着  充电器那也是有问题的 充慢不停  你再有人 电池一样会炸  炸了有人你能干嘛 打电话119

网友(2016-05-31):
乐迪 CB86  LPLUS 炸点给我把房子炸了  作者:武杰杰 2646 乐迪 CB86  LPLUS 炸点给我把房子炸了  作者:武杰杰 689 乐迪 CB86  LPLUS 炸点给我把房子炸了  作者:武杰杰 5781 乐迪 CB86  LPLUS 炸点给我把房子炸了  作者:武杰杰 7588 乐迪 CB86  LPLUS 炸点给我把房子炸了  作者:武杰杰 6576 乐迪 CB86  LPLUS 炸点给我把房子炸了  作者:武杰杰 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