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机架校正

楼主(2016-03-11):
换了新的机架,需不需要罗盘校正?

网友:
主要是看飞行地点的变化,一般新地点距离上次校准后地点超过2km就校准一下,换了机架,设备布局变化了,最好也校准一下。我上次换了接收机,懒,没校准罗盘,结果就炸了。

网友:
不知道就问泡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