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加APM 副翼襟翼混控问题】

楼主(2016-03-11):
向各位模友们求助,天9的副翼襟翼混控已经设置好了,装上APM后,接收机到飞控到副翼都是接1,6通道,但是接6通道的副翼就一直没有响应(掰不动,就是明显接通了),已在Mp中做过遥控器校准,6通道也是正常有响应呀???

网友A:
虽然没用APM玩过固定翼,但是我知道遥控器肯定不用设混控,是要在飞控里设置飞机类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用APM玩过固定翼,但是我知道遥控器肯定不用设混控,是要在飞控里设置飞机类型的吧。 ...

嗯嗯,可是apm刷的固件应该是没有这种混控的。关键是6通道怎么就没了反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天9加APM  副翼襟翼混控问题】 飞控,遥控器,接收机,APM 作者:小灰1405 3322 【天9加APM  副翼襟翼混控问题】 飞控,遥控器,接收机,APM 作者:小灰1405 3218 【天9加APM  副翼襟翼混控问题】 飞控,遥控器,接收机,APM 作者:小灰1405 8397

网友:
似曾相识的图片

网友:
襟翼要在参数设置里调吧

网友:
有飞控参与就不用设置遥控了,一定是在飞空中设置参数的,泡泡老师的v翼视频可以参考下n

网友:
泡泡老师的视屏,你看看,  还有优酷里有搜apm使用方法,我今天也有在看,希望我们共同颈部,我用天七,但是我还没买APM

网友:
通道要改,6通道主要是用来变换飞行模式的

网友(2017-05-10):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