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柏通800mw图传发射

楼主(2016-03-11):
     网上看见模友出售接收送发射尸体,就抱着试试的态度买回来了,买回来通电,发射通电,数码管显示不全,测量7805的5V输出不正常,更换7805后 显示正常,我怀疑是通高电压导致损坏,故推测功放芯片flu10也损坏,拆下来一测,flu10源极和漏极导通,根据以往经验判断flu10损坏,网上购得flu10后测量发现也是导通的,不知道是不是本来就是导通的,抱着试一试得态度更换后,通电基本正常,未拉距。不知道末级功放释放工作正常,测量工作电流在250ma左右。
   总结,7805是故障的主要原因,flu10是否损坏有待考证。
    黑圈里元件  黑色的是7805,白的是flu10.

网友:
高手都能变废为宝

网友:
这个也太厉害了

网友A:
我的800MW发射距离近咋回事

网友B:
我的也是数码管显示不全 能用 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有多近,测一下发射电流,小于200ma,一般就是功放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数码管显示不全 能用 请问是什么原因

也是柏通的吗?能用还是比较奇怪,数码管摔虚焊的可能性大一点,还有就是里面有个给数码管供电的二级管和电阻串联的看他有没有问题,最后一种可能也是不太可能就是7805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800MW发射距离近咋回事

补充一下,flu10有点小贵,先检查一下电源正到flu10间有个22欧的电阻是否正常。换flu10需要热风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柏通的吗?能用还是比较奇怪,数码管摔虚焊的可能性大一点,还有就是里面有个给数码管供电的二级管和 ...

是柏通的 数码管显示不全时好时坏

网友C:
贴片元件很难操作,楼主心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柏通的 数码管显示不全时好时坏

80%可以确定是7805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片元件很难操作,楼主心细!!

还好啦,有工具就好办事,热风枪吹的,很快就能搞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80%可以确定是7805坏了

7805 除了影响数码管显示 还有其他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05 除了影响数码管显示 还有其他影响吗

当然有影响,图传里的单片机和锁相环就是它供电的。最好是换一个芯片,7805很便宜的。呵呵。就是不好焊和邮费贵,呵呵~今天已经拉距,完美修复,呵呵

网友:
佩服,这小东西也能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有影响,图传里的单片机和锁相环就是它供电的。最好是换一个芯片,7805很便宜的。呵呵。就是不好焊和 ...

那怎么检查 7805 是不是坏了 给个示意图 还有就是那个铁壳好像很难拆的样子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检查 7805 是不是坏了 给个示意图 还有就是那个铁壳好像很难拆的样子  谢了

我标出来的那个脚 正常时有5V。不需要拆下这个铁壳。注意不要焊短路了和把其他元件焊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标出来的那个脚 正常时有5V。不需要拆下这个铁壳。注意不要焊短路了和把其他元件焊掉了

7805没问题 应该是别的原因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显示频道!风扇正常工作就是没信号输出

网友:
高手~   会电子的玩航模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