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osd连接线

楼主(2016-03-11):
买osd时,没有带连接apm线。卖家也没提示,哎。请问,这个插头什么型号?我去电子市场看看

网友:
一般电子市场不好买到,本地有开源飞控的航模店应该好买,或者网上买也很快的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最好带着飞控去电子市场试一下,APM上那个OSD接口一般叫4pin接口1.25间距,或者叫XH-1.25mm 4PIN接头,买4pin转杜邦线就行。 osd连接线 APM,OSD,ceph osd,osd lock,hdmi osd 作者:0hi 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带着飞控去电子市场试一下,APM上那个OSD接口一般叫4pin接口1.25间距,或者叫XH-1.25mm 4PIN接头,买4p ...

谢谢

网友:
那我就告诉你别费劲了,市场几乎买不到,淘宝有那,,上次去买舵机的插头,根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