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2216,KV800,是不是加电池可以带更大的桨?

楼主(2016-03-12):
在3S电池下,型号为2216,KV800的电机可以用11寸桨,载重1.8KG。如果我用4S电池或6S电池,是不是可以用12或13寸桨,载重也可以增加呢?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不能,电机小了

网友A:
2216顶多4S电池加十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6顶多4S电池加十寸桨

我看到2216,KV800在3S电池下都可以用11寸桨了为什么加了电池到4S,电流变大了为什么用的桨反而小了呢?为何只能用10寸桨啊

网友B:
决定桨的大小是看电机KV值,和机架的轴距,和电池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决定桨的大小是看电机KV值,和机架的轴距,和电池没关系

那电池和什么有关系?载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到2216,KV800在3S电池下都可以用11寸桨了为什么加了电池到4S,电流变大了为什么用的桨反而小了呢? ...

电压越高转速越高,而不同尺寸螺距的桨在相同转速下电机所要驱动桨消耗的功率不一样耗电也不一样,带的桨太小达不到足功率力效上不去,带的桨大了小马拉大车拉不动,所以电机的KV不同电压不同桨的大小也就不同,要用合适的电压驱动本电机KV值最合适的桨力效才最好,2216KV 800 3S电11寸桨可以,4S下10寸,4S11寸我试过力效没有提升,电机反而比带10寸桨烫一点,合理的搭配可以看厂家出的电机力效表,包含有不同KV电压下每种桨的力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到2216,KV800在3S电池下都可以用11寸桨了为什么加了电池到4S,电流变大了为什么用的桨反而小了呢? ...

你好!因为电压高了,4S是14.8V,满电16.8V,动力猛了,所以桨要用10寸桨。这应该是能量守恒的关系,你是否用的V2216的?我的也是。
还有你一定要搞清楚,电机电调是否支持6s,一定要看清楚说明啊!

网友:
电压升高,桨的尺寸要相应降低,防止电机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越高转速越高,而不同尺寸螺距的桨在相同转速下电机所要驱动桨消耗的功率不一样耗电也不一样,带的桨 ...

明白了,原来电压越高桨越大是怕电机烧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因为电压高了,4S是14.8V,满电16.8V,动力猛了,所以桨要用10寸桨。这应该是能量守恒的关系,你是 ...

我搞不懂电压和桨是正比还是反比的关系,还有载重会影响到桨和电机型号吗?我还不敢乱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搞不懂电压和桨是正比还是反比的关系,还有载重会影响到桨和电机型号吗?我还不敢乱试 ...

是电机、电调有额定的电压。比如朗宇V2216,它的额定电压最大也只是4s(14.8),你插6S估计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电机、电调有额定的电压。比如朗宇V2216,它的额定电压最大也只是4s(14.8),你插6S估计不行的。 ...

谢谢,是不是桨越长和动力越大的时候,载重也越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是不是桨越长和动力越大的时候,载重也越大

桨越大,电机的扭力也要跟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桨越大,电机的扭力也要跟上的。

kv值越小,扭力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kv值越小,扭力越大

那是不是桨越大,电机的KV变小,载重才会变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桨越大,电机的KV变小,载重才会变大

嗯!是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原来电压越高桨越大是怕电机烧了啊

就是这样,一般低KV大桨4S-6S甚至更大,高KV小桨

网友(2016-05-29):
电压提升了电机功率并不会提升多少,超出设计极限,电机就会烧毁,转速越高相对来说扭矩越小。这个电机与桨的匹配才能提高电池利用率,对电机运行也是有利的。机重翼展也要和电机拉力和转速相匹配,尽量避免过载与过电压带来对电机的伤害。

网友:
我看法是這樣
6S 抓 22.2V  * KV 800 =17760轉
用7吋槳 電流控制在 11~15A以內 馬達還是可以負擔的!

网友(2016-08-10):
说的到位 看懂了

网友(2020-02-19):
请教一下,360机架,2216还是2312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