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帮助,apm直针改弯针,四号口没输出。

楼主(2016-03-12):
泡泡老师好,我入魔就看您的apm2.5教程,教程视频我电脑里还有呢!
前两天有时间把apm2.5直针改成弯针装在六轴上,然后四号电机不转,换了电调和电机也不行。手边工具有限,想请泡泡老师帮忙分析一下apm大概哪个元件损坏能有这样的故障,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
没有改好吧

网友:
接触不良了吧

网友A:
如图检查绿色线路是否连通,应试是你拆的时候没有掌握技巧,把4到电阻的连接给搞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检查绿色线路是否连通,应试是你拆的时候没有掌握技巧,把4到电阻的连接给搞断了。

谢谢老师,白天我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