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无限自检

楼主(2016-03-12):
昨天晚上重新装机 飞控之前好好的 装上调整缺发现无限自检重新刷固件也不行 求助!!

网友A:
怎么又是无图?
自检到那里?应该是有传感器坏了吧?

网友:
自检不过可能传感器坏了

网友B:
在参数设置里边有个选项是跳过某个传感器自检,挨个关掉试试就知道问题出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参数设置里边有个选项是跳过某个传感器自检,挨个关掉试试就知道问题出在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又是无图?
自检到那里?应该是有传感器坏了吧?

红蓝双闪。不是内存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又是无图?
自检到那里?应该是有传感器坏了吧?

泡泡,你为什么这么厉害

网友:
欧迈雷迪嘎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蓝双闪。不是内存卡问题

建议你返回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返回检查

行 在联系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