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超声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6-03-12):
泡泡老师,请问,APM飞控有多少个接口可以安装超声传感器?如果安装5个超声(1个定高,4个避障),还有位置可以再安装3DR数传吗?

网友:
有I2C集线板,接那么多不过APM处理数据可能差点,如果是pix应该没问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期待炮神来临

网友:
泡泡老师太忙了吧

网友A:
兄弟也是要做比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也是要做比赛吗???

不是的,我是学 自动化 专业的,需要做毕业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亲人了!!

apm超声传感器问题 传感器,接口 作者:笨笨 3857 。。。。。。。。。。。。

网友:
恢复默认值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