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遥控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6-03-13):
遥控器电池还剩多少时开始充电 是快用完时充 还是像飞机电池一样设置一个安全值。

网友A:
锂电3.65之前比较安全,镍氢报警再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3.65之前比较安全,镍氢报警再充

遥控电是镍氢的  报警是什么意思 我的遥控电3000毫安时的 遥控上有个电量百分比 剩多少合适

网友B:
电量剩20%就可以充了,如果是锂聚合物电池单片电芯电压到3.5V就是最低限度,放的太低损害电池,放的太高电量放的不完全,一直是放到3.5,回压3.7-3.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量剩20%就可以充了,如果是锂聚合物电池单片电芯电压到3.5V就是最低限度,放的太低损害电池,放的太高电 ...

谢谢

网友:
镍氢虽然不怕过放,但还是要设个合适的报警值,你也不想飞着飞着控没电了自动关机。

网友:
随便弄啊,啊啊啊

网友:
我是时刻都会检测一下电池电量,到了3.7就不飞了,把控电拿回去充电,因为控电电压低了可能影响遥控距离,万一控电一下没电了就真的悲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电是镍氢的  报警是什么意思 我的遥控电3000毫安时的 遥控上有个电量百分比 剩多少合适 ...

从使用寿命上来讲,镍氢电池最好完全放电后再完全充满(1-1.4v),镍氢电池记忆效应很小但不至于没有。处于使用目的,比如我一般单节到1.2v就冲,因为到了1.2v遥控器至少还能正常工作一两个小时。不同遥控器电量区间可能不一样的有的1.1对应10%但有的1.1v可能对应0%,所以保有20-30%的电量再充还是比较好的,可备不时之需

网友:
锂电不要过放 ,难得飞的充电电池 或者南孚 一节更比六节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