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的飞控安装.

楼主(2016-03-13):
这个机架的CC3D怎么这样安装的?前向标记怎么在侧边?这还能飞?

网友A:
飞控可以设置转了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可以设置转了多少度

地面站里在哪设置?用了好久的CC3D才知道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地面站里在哪设置?用了好久的CC3D才知道这个功能…

记得是在attitude姿态校准里设置。
大部分机架都是转90度安装最合适,因为这样插头不会凸到外面去,USB在侧面比较好插。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地面站里在哪设置?用了好久的CC3D才知道这个功能…

地面站左侧工具栏  带有水平尺的那一个页面   里面三个选项吧?角度  校准水平  还有一个设置为0.10的数据   三步每一步都要点保存

网友:
没用过cc3d ,表示爱莫能助

网友D:
你是来秀电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来秀电调的!!!!!!!

……KINGKONG更便宜嘛!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站左侧工具栏  带有水平尺的那一个页面   里面三个选项吧?角度  校准水平  还有一个设置为0.10的数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是在attitude姿态校准里设置。
大部分机架都是转90度安装最合适,因为这样插头不会凸到外面去,USB在 ...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也刚开始玩

网友E:
请问CC3D需要用电池BEC 5v供电吗?我看你的图片好像电调那里只接了4个,谢谢

网友F:
好像YAW设置成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CC3D需要用电池BEC 5v供电吗?我看你的图片好像电调那里只接了4个,谢谢 ...

接了5V.一般没接5V就是电调自带BEC 5V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YAW设置成90度

我查过了.是-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