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快的问题

楼主(2016-03-13):
为何我的450飞机炸过后,飞控都换过了,但是解锁后转速比之前大了,推一两个油门就像起飞一样,转的很快,新手求解

网友A:
是都变快了,还是只有几个变快了,可能炸过后飞控的水平发生了变化,误认为飞机是斜的,对某个方向的电机加速了

网友B:
进角没调好

网友:
油门行程重新校准一下

网友C:
我认为是油门行程又问题,把他从新调一下,调低点就好了,很容易解决的,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是油门行程又问题,把他从新调一下,调低点就好了,很容易解决的,希望能帮到你 ...

这个是在地面站调吗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都变快了,还是只有几个变快了,可能炸过后飞控的水平发生了变化,误认为飞机是斜的,对某个方向的电机加 ...

飞控买新的换上的,调了油门行程后不会,但是,断电重新接电启动还是转的很快,4个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角没调好

进角怎么调,请教。

网友:
炸过鸡就要重新走一遍设置,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D:
油门行程重新校准,步骤参考说明书,建议几个电机同时校准。
飞控设置最好重来一遍,水平校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行程重新校准,步骤参考说明书,建议几个电机同时校准。
飞控设置最好重来一遍,水平校准好。 ...

我是这样做的,但是保存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做的,但是保存不了

如果是apm,请刷3.2.1之前的固件

网友:
炸鸡后 电机情况  油门行程 飞控

网友:
你用的什么飞控呢,在设置的软件是否有电机怠速可以设置,如果有的话把他降低。
如果没有的话,你切换一下 飞行模式,看看其他模式是否都这样。。当然油门行程最好也要校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