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

楼主(2016-03-13):
(图片)

网友A:
电压报警?

楼主:
4S电池15.3V电压应该不低吧,还有其他报警的问题么我都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报警?

4S电池15.3V电压应该不低吧,还有其他报警的问题么我都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4S电池15.3V电压应该不低吧,还有其他报警的问题么我都检查一下!

好吧

网友B:
有几种情况,你可以检查一下:
1、接收机跟遥控没有配对上,所以电调没有接收到信号
2、电调没有油门行程校准
3、飞控里没有设置好
前两者的可能性最大,建议先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几种情况,你可以检查一下:
1、接收机跟遥控没有配对上,所以电调没有接收到信号
2、电调没有油门行程校 ...

我校准电调后才装机的!遥控在CF软件里看过了各各通道也正常,就是不知道哪里没弄好,心好累,APM都没这么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校准电调后才装机的!遥控在CF软件里看过了各各通道也正常,就是不知道哪里没弄好,心好累,APM都没这 ...

对了,你说的一直响是电调响还是什么响?装有源bb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校准电调后才装机的!遥控在CF软件里看过了各各通道也正常,就是不知道哪里没弄好,心好累,APM都没这 ...

解锁是要在软件里设置armed的范围和拨杆来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你说的一直响是电调响还是什么响?装有源bb了?

是5V的有源蜂鸣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5V的有源蜂鸣器!

那你说清楚了呀,有缘蜂鸣器到模式里设置bzzp这个,把范围调到你想要的范围,或者你拨一下遥控的所有拨杆,总有一个是你想要的

楼主:
解锁现在可以解了,就是蜂鸣器还是一直叫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锁现在可以解了,就是蜂鸣器还是一直叫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你在解锁的那个项目里,找bzzp还是什么的,反正是b**p思密达,然后设置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说清楚了呀,有缘蜂鸣器到模式里设置bzzp这个,把范围调到你想要的范围,或者你拨一下遥控的所有拨杆 ...

好的等下试试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等下试试谢谢!

不谢,都是模友,哈哈

网友:
这个没有玩,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