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 X型四轴 默认pid图

楼主(2016-03-13):
自动调参后,四轴起飞就和喝多了一样,非常不稳定,摔了好几次,希望能给个默认截图,版本是3.2.1!先默认了再调参!

网友A:
3.1.5的原始PID,不知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5的原始PID,不知可否一样

好的,谢谢

网友:
手动调吧 自动的不好

网友:
这个3.21默认

网友B:
到全部参数表里面,恢复所以数据,就好了。你的PID就会恢复到原来的的了。然后重新调试就好了。我建议还是手动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全部参数表里面,恢复所以数据,就好了。你的PID就会恢复到原来的的了。然后重新调试就好了。我建议还是 ...

手动好难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楼主:
调了一下午了就调好了自稳模式,还是刷回3.15再试试!

网友:
可能就是喝多了。

网友C:
APM X4编译好的固件。刷进去就能飞,很稳。如果你是外置罗盘的话记得在初始设置里面改成外置罗盘还要选好罗盘朝向。记得飞控一定要做好减震,电调一定要校准。缺一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 X4编译好的固件。刷进去就能飞,很稳。如果你是外置罗盘的话记得在初始设置里面改成外置罗盘还要选好罗 ...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APM X4编译好的固件。刷进去就能飞,很稳。如果你是外置罗盘的话记得在初始设置里面改成外置罗盘还要选好罗 ...

你好 这个固件适合APM2.8的吗 我是外置软盘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