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copter v3.3.3

楼主(2016-03-13):
找不到更新说明,各位朋友有刷过吗...和3.3.2有多大不同

网友:
不是3.21最后一个版本吗

网友A:
apm是没有办法刷这个版本的。因为pix出来了。apm版本只能3.2.1的或者低一点的版本,如果刷3.3.3的会调试你板子已经退出来舞台的。

网友:
猫?  楼主问区别,楼上一群人说apm不能刷醉了....我在youtube上看,开发者说修复了一些bug  变化不是太大。   楼主可以刷个测试的3.4试试,增加了一个手抛模式起飞像lily一样,不过不稳定我看开发者自己碰都日树了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是没有办法刷这个版本的。因为pix出来了。apm版本只能3.2.1的或者低一点的版本,如果刷3.3.3的会调试你 ...

今天我的APM2.8还刷3.3.3怎么不能刷,除无法正常显示电压处其它一切正常,用1.3.23地面站调整恢复参数后重设电压正常显示,一切正常。

楼主:
是pix3.3.3  不好意思各位我没写清楚

楼主:
3.3.3 更新了什么,各位有知道的吗

网友:
我刷的这个!好像蛮稳具体的就不知道了!因为以前的我也没有用过

网友:
没有刷锅。。。。

网友:
不懂啊顶了,啊

网友:
不懂啊,飞控都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