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怎么装

楼主(2016-03-13):
桨是这样装吗

网友:
调参软件里有

网友:
X模式的话!这样装没错

网友:
对啊,电机转向看下别错了

网友:
应该没错

网友A:
记住一点,四轴从前后方向看飞机,所有的螺旋桨朝内转就对了

网友:
对的,你推一点油门试试,螺旋桨都是向内转,扭力向内抵消

网友:
很好弄的,不上螺旋桨,看电机怎么转也可以

网友:
仔细一点准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住一点,四轴从前后方向看飞机,所有的螺旋桨朝内转就对了

机头两个电机都是顺时针在转

网友:
貌似没装错

网友:
对着飞控说明书,不会看桨的话只要知道桨应该往高的那一面转的,,看好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