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AC pro 刷机记录

楼主(2016-03-13):
周末没事把自己的B6拿出来刷一下。先感谢泡泡和凯莱的教程,下面把自己刷机的过程记录一下。
我的B6是思科达的B6AC pro,内置电源模块,功率50W,最大充电电流5A。

打开机壳,液晶屏是用针排焊在主板上的,看不见下面的芯片型号,困扰了半小时,最后一狠心,一边把液晶屏向上掰一边用手电向下面照,看清了,是ATMega 32L芯片。
电源模块是用泡沫胶粘上的,用壁纸刀起下来。
用电压表测一下,刷机接口定义,最右边两点间电压是5V,说明我这款适用orignal版。
刷机接口上焊上线,接上USBASP线。
接上电脑,显示 IPUT VOL ERRO
把电源模块也插上电,这下正常了,开始刷。
刷机成功,固件是泡泡提供版本:cheali-charger-imaxB6-original_1.00-20150711_atmega32,换论坛上新版本刷机不正常。
固件校准就按泡泡教程,没遇到问题。新固件支持高压锂电,可以测电池内阻,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A:
这个多少钱????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少钱????

260带并冲板

网友:
刷机后怎么样用着

楼主:
用着不错,可以测电池内阻,这个功能比较有用。

网友B:
嗯不知为何我的第一片老是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不知为何我的第一片老是充不满

很可能是电池老化了,如果能测电池内阻,看看第一片内阻,应该比其他的大不少。

网友B:
我把你一片倒到其他位置也是这样

网友C:
你好,我的B6刷机后没有声音了,我用示波器抓信号,按按键只有一个很小时间很短的信号,好像不足以驱动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的B6刷机后没有声音了,我用示波器抓信号,按按键只有一个很小时间很短的信号,好像不足以驱动蜂鸣 ...

这个我没遇到,换个版本的固件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你一片倒到其他位置也是这样

那是不是第一节的充电截至电压没校准,重新校准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遇到,换个版本的固件试试呢?

也不行,换了几个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