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和电机有什么关系?电调和螺旋桨有关系吗

楼主(2016-03-14):
电调和电机有什么关系?有电机,在选几寸螺旋桨的时候需要考虑电调吗?

网友A:
先讲电机和电调的关系,电机就相当于发动机给飞机提供动力,电池是油箱,电调就是控制油门,通过遥控器给电调油门信号电调输出相应的油门就是供电机驱动的电力。电机电调桨的选择,应该根据自己需要,预估整机起飞重量大概在多少,选择合适的电机并看拉力表,选择合适的KV值配合适的桨(KV值不一样电池动力也有区别,一般拉力表都有,比如2216 KV800的电机3S电最大上1147桨效率最好,4S电1047桨效率好),再看相应KV配所配的桨在最大拉力下电流是多少,选择大于电机最大功率时电流和相应几S的电调,现在主流电调都支持2S-4S,电调选小了不行,大了安全上没问题只是平白增加不必要的重量。

网友B:
电调是根据电机所需最大电流进行选择,比如某款电机最大电流是35A,最好选择40A的电调。桨的大小是根据电机进行选择,一般电机都有参数该电机应该配多大的桨合适,并且会列出该电机用多大的桨的电流是多大,拉力有多大,用几S的电池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是根据电机所需最大电流进行选择,比如某款电机最大电流是35A,最好选择40A的电调。桨的大小是根据电机 ...

那电调的电流要比电机的电流大是吧?那电调电流比电池电流大还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讲电机和电调的关系,电机就相当于发动机给飞机提供动力,电池是油箱,电调就是控制油门,通过遥控器给电 ...

那整机的重量是不是要小于电机的最大拉力才能飞起来?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调的电流要比电机的电流大是吧?那电调电流比电池电流大还是小?

电池也有最大输出电流,比如标的电池是25C,电池容量是1000mAh,那么该电池最大输出电流为25X1000/1000=25A,如果飞机要用的最大电流是30A,那么该电池电流不够,就应该选择30C以上的1000mAh电池,或者选择20C,1500mAh的电池(20X1500/1000=30A)。

飞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飞行重量,电机选择根据飞行重量进行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整机的重量是不是要小于电机的最大拉力才能飞起来?

肯定啊,整机起飞重量在总拉力的40%-50%还有比较好的效率,50%-60%能飞但时间短,60%以上动力冗余不够,抗风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