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解锁,MP提示SWITCH SAFETY(安全开关),怎么办。

楼主(2016-03-14):
我长按了安全开关,但是安全开关不能常亮。
PS:进行电调油门校准的时候,也是卡在了“长按安全开关常亮”这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希望各路朋友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
在连接好所有需要连接的设备情况下,包括接收机、飞控、所有电调及电机(电机不能装桨),不要给飞控和电
调上电,先打开遥控器电源,把油门摇杆推最大,然后给飞控上电,飞控自检过程中检测到油门通道是最大值状
态,飞控就不会进入正常的启动模式状态,而是记录这个状态使飞控下一次上电时进入一种电调校准模式状态,
此时飞控的led是红绿蓝滚闪的,确认这以状态后,给飞控断电,然后再次保持遥控油门最高的状态给飞控重新
上电,飞控自检后蜂鸣器嗒音长鸣一下,led红绿蓝滚闪,飞控就正式进入电调校准模式了,进入电调校准模式
后,因为此时的协处理器的安全开关还没有解锁,遥控的油门最大信号还无法通过协处理器输出给电调,此时按
住协处理器的解锁开关即就是Pixraptor的安全开关解锁,遥控的油门最大信号就会同步输出给所有的在线电调,
所有电调同时嘀嘀两声后,立刻拉低油门,电调嘀一声或者一串音乐符后校准成功。此时再推油门,所有电机应
该可以同步旋转了。再次断电,保持油门摇杆最低给飞控上电,飞控就会退出电调校准模式而是以正常模式启动
了。

网友A:
简单的说,东西都接好,油门推最高,上电,看灯确认状态,断电,油门保持最高不动,再上电,听声音看指示灯确认状态,长按安全开关解除锁定,听到嘀嘀两声之后油门拉最低,听到滴一声表示成功。这个时候推油门试一下电机都正常之后,断电。油门拉最低,上电退出电调校准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东西都接好,油门推最高,上电,看灯确认状态,断电,油门保持最高不动,再上电,听声音看指示灯 ...

这个步骤我知道,我现在的问题是,长响之后长按那个安全开关没反应,安全开关一直闪烁,所以就不能完成之后的步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步骤我知道,我现在的问题是,长响之后长按那个安全开关没反应,安全开关一直闪烁,所以就不能完成之 ...

BRD_SAFETYENABLE 0:禁用安全开关 1:启用安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BRD_SAFETYENABLE 0:禁用安全开关 1:启用安全开关

。。。 炸鸡了,加油门就开始慢慢转,然后就翻了,桨都打断了2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 炸鸡了,加油门就开始慢慢转,然后就翻了,桨都打断了2个   ...

油门行程能做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 炸鸡了,加油门就开始慢慢转,然后就翻了,桨都打断了2个   ...

哈哈,我第一次调PIX都不敢飞,慢慢的推油门,发现旋转的厉害,飞起来之后就歪倒一边了,不过幸好没有损失,后来就有事没来得及搞了,飞机还一边放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第一次调PIX都不敢飞,慢慢的推油门,发现旋转的厉害,飞起来之后就歪倒一边了,不过幸好没有损 ...

电调油门能校准了,估计我吧安全开关关了之后还是有什么没校准。
对了,我在室内飞的,没搜到GPS就加的油门,因为实在太激动了,没想到后果。
不过还是很高兴的,之前费力好长时间都没把电机弄转,估计那个板子有点问题,安全开关就是按了不常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油门能校准了,估计我吧安全开关关了之后还是有什么没校准。
对了,我在室内飞的,没搜到GPS就加的油 ...

确保开关没坏,建议下次试飞到外面去,人站远点,安全第一,用自稳模式飞不用管搜没搜到星,搜星数影响的是定点模式定的稳不稳,还有就是你切在GPS模式下没搜够卫星不能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开关没坏,建议下次试飞到外面去,人站远点,安全第一,用自稳模式飞不用管搜没搜到星,搜星数影响的 ...

我觉得你人挺好,而且比较懂这方面的,能否加个好友呢,可以经常交流下。我QQ号:60473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