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传接收显示可以在平板电脑上显示吗?

楼主(2016-03-14):
一般的飞行器的图传接收的显示屏有点小,现在有人自己配一体化显示屏,就想了买个图传接收机,把它的视频信号输出给平板电脑,在平板上显示飞行器的图传,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网友A:
可以,用AV视频采集卡或者WIFI转AV模块

网友:
可以的同意楼上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2138774412.14.WLMRVF&id=524007628659建议买雷家的这个图传   不懂可以看泡泡老师的视频

网友:
可以的   视频采集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AV视频采集卡或者WIFI转AV模块

具体怎么弄呢

网友:
好贴,刚刚好也有这个想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怎么弄呢

用视频采集卡要确保你的手机有OTG功能,数据接口接个OTG线,另一头是usb母头,可以插上视频采集卡,采集卡的视频音频接口接图传接收,手机下个软件。
WIFI转AV模块就是把图传接收的视频转换成WIFI信号,与手机WIFI通讯,出现图像。
推荐用本论坛模友开发的“口袋fpv”。
说明一下,这些方式可能略有延迟。

楼主:
这个设备看上去是不错,就是有些贵了,好像只能用在手机和显示屏上,而且还挑手机,看来不是理想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视频采集卡要确保你的手机有OTG功能,数据接口接个OTG线,另一头是usb母头,可以插上视频采集卡,采集 ...

谢谢

网友:
我确定。我需要牛币。所以我见贴就会顶!!!

网友:
视频采集卡可以

网友:
视频采集卡买那种?好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视频采集卡要确保你的手机有OTG功能,数据接口接个OTG线,另一头是usb母头,可以插上视频采集卡,采集 ...

什么软件呀,在那下载?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软件呀,在那下载?能告诉一下吗?

论坛里的“口袋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