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电调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6-03-14):
帮我看看这个电调是不是坏了   插好之后接收机正常亮 也有信号    就是电机没法应  桨叶看上去有轻微的抖动

网友:
红线掉下来了吧?

网友:
可能是缺一相看看有没有mos管子坏

网友:
我昨天给朋友看了一个mos管子开路 第一次遇到过 一般都是烧了

网友:
你这个板子什么情况怎么搞成这样了,清理一下在检查电子元器件

网友:
楼主先清理干净

网友:
看不清楚啊

网友:
不好看,要测过的

网友:
找到原因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