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飞控超声传感器型号问题

楼主(2016-03-14):
我发现APM上用的超声传感器大部分都是HC-SR04型号,可是这种型号有3引脚和4引脚之分,APM应该用哪一种呢?

网友:
3脚是店家做好,直接插主控上就能用的吧?
4脚的是要自己DIY的,比3脚直可用的便宜很多。

网友:
求大神赐教吧

网友:
不能直接用,要加arduino烧程序才行。要现成可以用的是3个引脚的,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