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飞到3.9飞机就飞不起来了?

楼主(2016-03-14):
配置2216 kv 800 1045浆 铂金30   重1200g  三轴飞行器  这个不是电池的原因 我用了很多快电池都是这样 到了3.9油门推到顶都飞不起来 切自稳也是一样  如果3.9的时候卸掉一些重量又能飞起来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说明升力不足,要么减重,要么换电机。

网友B:
这还要说,肯定是太重了哇

网友:
也或许是电调油门校准的问题,没有达到全速

网友C:
电池质量问题没别的

网友:
到了3.9就飞不动,可能放电倍率不行,可以下载飞控日志看看

网友:
电池用久了,要不就放电跟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升力不足,要么减重,要么换电机。

2216拉120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要说,肯定是太重了哇

我用22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质量问题没别的

总不能五块电池都是这样吧

网友:
是带负载3.9起不来吗?

网友:
如果是负载3.9的话,那就是桨小了,是3s的电池的话上11寸或者12寸

网友:
2216电机在电压12V的时候升力能够达到1200g,但是随着电压下降,拉力会跟着降低,并且多轴都不看最大拉力,一般看50%油门的拉力作为装机的参考。

网友D:
你好!
1、2216点击不会有问题,如果是3S电池,桨可以上1147,我的也是2216,桨都是1147;
2、换一块电池试试。
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1、2216点击不会有问题,如果是3S电池,桨可以上1147,我的也是2216,桨都是1147;
2、换一块电池试 ...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不知道啊,电池有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我来看看怎么弄

网友:
有没有换个重量轻的电池试试

网友:
油门校准一下,如果不行就换电机,因为推力不够或者太重,再看看是不是电机消磁了,要换设备或者减重

网友:
四轴上电机单个拉力会抵消很多的,所以不能加总和拉力,换电机吧,

网友:
飞机怎么这么重,我的3轴才950克,2200的电池

网友:
我四轴 郎宇4110 1540桨单个电机才敢配1000g  最大才配到1200g 你2216单个电机就配到400g,也是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