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 又一白屏门事件

楼主(2016-03-14):
老是这么发帖我也受不了   先是AT9掉电池盖  后面又是CB86充爆电池  接着又是AT9死机  紧跟着现在AT9又白屏   我就俩个AT9 一个CB86 这毛病是没完没了 修好这个坏那个 修好那个坏这个      进入主题  这个控买了几个月了  小问题一直不断  这次彻底给我歇菜了  开机后白屏了  白的还不那么彻底 还有点道道  算对的起这个牌子乐迪  废话也不多说了  上图    不是有句话 无图无真像吗

网友(2017-05-23):
我的开不了机,刚寄回去修了

网友(2016-08-10):
引用 网友A:
上次为什么要出来回运费

如果是保修期外的产品,或者保修期内属于人为损坏的产品,往返运费是顾客承担的。
这一条在我们的售后服务保修卡里都有注明。
你的产品是什么时候寄给我们维修的呢?
方便提供一下发货的物流单号或者相关返修信息吗?
这样我可以查询一下具体返修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质量问题的产品,属于保修期内的,寄回的运费我们承担,属于保修期外的,往返运费顾客承担。 ...

上次为什么要出来回运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要出来回运费

有质量问题的产品,属于保修期内的,寄回的运费我们承担,属于保修期外的,往返运费顾客承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寄回去是免费维修吗?

貌似要出来回运费

网友:
产品质量问题,保修期内的不收取维修费,保修期外的根据返修机实际情况和公司收费规定适当收取维修费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少数、个别的现象,不能以此来推测产品整体有问题哦。任何产品在销售后都会有各种使用问题反馈回 ...

那寄回去是免费维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是什么问题不只我一个是这样!是不是你们的产品有问题?

这个只是少数、个别的现象,和你的遥控器一样的问题我们并没有接到批量性的反馈。不能以此来推测产品整体有问题哦。任何产品在销售后都会有各种使用问题反馈回厂家售后,区别就是不同类型的产品问题不一样,数量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不可能没有问题反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并且及时反馈这个使用问题给我们
初步判断你这台遥控器应该是需要返厂维修的。

那是什么问题不只我一个是这样!是不是你们的产品有问题?

网友(2016-03-14):
楼主 还能退不 能退赶紧退吧

网友D:
怎么不把上面的几个灯拍下来

网友:
这可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把上面的几个灯拍下来

没拍到灯  但是你看开关位置也一样能判断 控是否打开 屏的颜色也能看出来

网友E:
估计屏幕排线没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屏幕排线没插好

以拆开检查 与排线无关系 我这俩个AT9 调换了屏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屏幕排线没插好

返厂

网友F:
排线接触不好,控拆开插好了就行

网友G:
您好!
遥控器白屏后,请问按键是否还有声音呢,如果按键有声音的话,有可能是屏幕的排线松了,可以打开后盖,将排线重新插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
遥控器白屏后,请问按键是否还有声音呢,如果按键有声音的话,有可能是屏幕的排线松了,可以打开后 ...

你这控的排线就那么爱松吗  买个控还要自己DYI  这样的话都能说出口  可见你们的产品有多么的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排线接触不好,控拆开插好了就行

和排线就没关系

网友H(2016-05-05):
那红色的是什么,怎么装上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那红色的是什么,怎么装上去的

您好,您的红色的是具体是什么呢,可以上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的红色的是具体是什么呢,可以上图吗?

本贴楼主第一张图

网友:
哈哈,不得而知,楼主自己安装的吧,原本那里是一个环,可以上挂带

网友:
墙倒众人推 futaba就没有故障呗

网友(2016-08-05):
引用 楼主:
和排线就没关系

我的也是白屏拆重新插排线好多次还不行那是什么原因?

网友C:
我的忽然之间变白屏拆开排线重插好多次还是不行?现在怎么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忽然之间变白屏拆开排线重插好多次还是不行?现在怎么搞?

你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并且及时反馈这个使用问题给我们
初步判断你这台遥控器应该是需要返厂维修的。
可以联系我们的售后人员,沟通一下具体返厂事宜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