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ost系统缺少组件怎么破

楼主(2016-03-15):
地面站与APM飞控连接不上,驱动怎么装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Mission Planner的程序目录下都有一个drives的文件夹,文件夹内包含了pix所需要的驱动文件,更新驱动程序时指定到该文件夹即可,设备管理器更新下驱动看看

网友A:
你要是不着急,告诉我你的qq,晚上我给你教程,gost系统缺少一些文件,需要自己创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不着急,告诉我你的qq,晚上我给你教程,gost系统缺少一些文件,需要自己创建。

我也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不着急,告诉我你的qq,晚上我给你教程,gost系统缺少一些文件,需要自己创建。

qq5175038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不着急,告诉我你的qq,晚上我给你教程,gost系统缺少一些文件,需要自己创建。

635678531

网友:
你好!你这问题貌似可以通过驱动人生解决的。

楼主:
重装了,还是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