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控

楼主(2016-03-15):
飞机水平调试了。可是一起飞飞机就翻了。后面的电机力量大前面的小。有没有解决办法,第一次玩CC3D

网友:
看看电机的顺序错没错。顺时针1234.另外桨是否装反了,有字的一面向上。风向下吹。

网友A:
电池居中  也会有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居中  也会有效果的

是不是电调需要矫正啊。好盈的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电调需要矫正啊。好盈的电调。

那就不知道啦  我的也是  配置在那里放着  肯定不会和钉子一样不动

网友B:
我第一次也是这种情况,用向导重新设置一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次也是这种情况,用向导重新设置一遍就好了

嗯好的。我试试

网友:
飞控方向设置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