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炸机

楼主(2016-03-15):
300米高空返航失去控制,已炸      还好只是断了一根桨。

网友:
怎么失控的

网友:
首飞就飞300米!损失不大,很幸运。

网友:
我600轴距的鸡鸡飞100多米高就看不清姿态了,从没超过两百米高。

网友A:
300米才摔坏一个桨啊~~求高手传授如何炸机的技巧。。。。我的10高掉下来机架全毁,后因电池起火,电调还有N多线也全毁了!!我去。。。

网友:
求炸机攻略

网友:
具体讲一下,到底怎么回事了!这么厉害,我还没有飞过百米了

网友:
飞这么高,小心打到打飞机啊

网友:
300米炸鸡才坏一个桨,厉害。300米怎么就失控了?

楼主:
飞三百米后打返航,一直不动,而且高度也不下降,后来打自稳拉低油门,下降到30米左右时候听见飞控在报警,然后直接掉了下来。后来才知道是电压不足导致了失控。

网友(2016-09-05):
引用 楼主:
飞三百米后打返航,一直不动,而且高度也不下降,后来打自稳拉低油门,下降到30米左右时候听见飞控在报警, ...

三百米打返航不动?带图传、OSD吗?要是没有,这么远凭肉眼很难分辨它动没动,或者是如何动的。其实它正在返航,是你操之过急了。我一开始也遇到过,飞了不知多少米,反正挺高,只能看到一个小黑点,感觉不能再跑了,赶紧返航吧。打了返航怎么感觉这屌东西原地不动!吓死我了,赶快自稳模式手动降落吧,由于刚上手,操作不熟练,那下降速度,刷刷的往下掉!差点砸我头上!

网友:
求炸鸡攻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米才摔坏一个桨啊~~求高手传授如何炸机的技巧。。。。我的10高掉下来机架全毁,后因电池起火,电调还有N ...

也好过哥直接提控回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