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山狗接minimosd无视频显示

楼主(2016-03-15):
用的pix飞控,接minimosd后有飞控数据显示却没有视频信号(是黑屏)。测试山狗单独接图传有视频。osd接12v摄像头也能正常显示视频和osd数据。不知什么原因,求大神指教!

网友A:
狗的AV输出打开,确保频段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的AV输出打开,确保频段正确。

打开了,单独用图传都试了可以。就是接了osd不行

网友:
估计你av输出线插到OSD上搞混了,信号和地线搞混了就是黑屏,互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
哈哈,真不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了,单独用图传都试了可以。就是接了osd不行

图传和狗的视频输出信号线和地线并联有没有错低,信号对信号, 地对地

网友:
仅仅是路过你们继续

网友(2018-09-21):
OSD的问题真多啊。我都换了5个OS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