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求教

楼主(2016-03-15):
我想搞航拍,在选择云台这一块不知道怎么选择,各位指导一下,选择什么云台好,什么牌子的云台质量比较可靠,最好是那种免调试的云台,飞宇云台,飞越云台

网友:
飞宇貌似蛮不错的!

网友A:
现在用的飞宇三轴云台,唯一的不好俯仰控制不顺手是速率模式不是位置模式

网友:
要不上禅思?

网友B:
我同时用了飞越和飞宇,都是2轴,飞宇比较好,很轻,布线简洁

网友:
用毛子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同时用了飞越和飞宇,都是2轴,飞宇比较好,很轻,布线简洁

飞越云台,飞宇云台,需要自己调试吗?云台的信号线是接接受机,还是飞控,我用的是APM2.8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的飞宇三轴云台,唯一的不好俯仰控制不顺手是速率模式不是位置模式 ...

飞宇云台是接在什么上面的,拍摄的效果怎么样?云台是单独供电的吗?能详细的介绍一下云台是怎么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宇云台是接在什么上面的,拍摄的效果怎么样?云台是单独供电的吗?能详细的介绍一下云台是怎么接的吗 ...

飞宇可以单独使用不需要飞控支持,支持2S-6S供电,效果看你的机架震动如何,关闭键还是用好的电机桨震动小,多买几种减震球实验最佳的配比,自组的还是要花些时间比不了商品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云台,飞宇云台,需要自己调试吗?云台的信号线是接接受机,还是飞控,我用的是APM2.8飞控 ...

如果用狗或和狗差不多重量的相机是不用调的,否则要调参稍微调一下,信号是插接收机的一个通道,设置一个旋钮控制俯仰就可以了

楼主:
飞越三轴云台,飞宇三轴云台,哪款云台质量好,拍摄效果好,说明一下我的山狗硬挂拍摄几乎没有果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