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2016-03-15):
乐天20A电调校准过油门行程.推油门的时候 推到最高 感觉电机没到最快转速    . 是不是我控那里没设置对 .  求解?

楼主:
微调设置那里  油门 40【  0   】  是这样吗

网友:
不懂啊,真不知道

网友:
20安电调用2212电机,效果如何,会不会不转啊

网友A:
油门最高给电调上电,听到提示音之后把油门拨到最低,听到正确的声音之后推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最高给电调上电,听到提示音之后把油门拨到最低,听到正确的声音之后推油就行了 ...

我是这么做的  感觉油门推到40%的样子   电机好像就没加转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做的  感觉油门推到40%的样子   电机好像就没加转速了

什么遥控器,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遥控器,飞控

天地飞7   QQ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7   QQ飞控

遥控器油门行程量-100~+100,关闭所有混控试试。
实在不行的话所有的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

网友:
电调方面:可能电调程序被弄乱了(进入编程模式,回复默认)
飞控方面:可能设置出现问题,回复系统默认,重新校准
遥控方面:遥控器油门行程量-100~+100,可以重新选择一个模型,先不要开混控,先确定1—4通道没有问题再继续
有什么问题继续回复我,望采纳!

网友:
这也能感觉出来,你微调最低 油门最高通电 滴 最低 滴滴  结束 推油 试了才知道是吧,不行就按着楼上的兄弟说法  恢复出厂 绝对好使

网友:
你不要通过飞控,直接接在接收机上试试看会不会发生你说的情况。。如果会请重新校准或检查电调。如果不会,请检查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