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机转速问题

楼主(2016-03-16):
通电后加一两格油门,电机转速很快,像起飞一样,校准油门行程后不会,但是断电后却保存不了,重新接电还是这样,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要在地面站调怠速之类.是apm飞控

网友:
没有遇见过,帮顶。

网友:
拔电,上电,拔电,上电

网友:
按步骤来。
东西都接好,油门推最高,上电,看灯确认状态,断电,油门保持最高不动,再上电,听声音看指示灯确认状态,长按安全开关解除锁定,听到嘀嘀两声之后油门拉最低,听到滴一声表示成功。这个时候推油门试一下电机都正常之后,断电。油门拉最低,上电退出电调校准模式。

网友A:
其实关于APM的问题,还是去多看看泡泡老师视频比较好。楼上总结的也不错,我在简单说下:
1.油门最高,上电,等待十几秒,APM红蓝慢闪,进入校准模式
2.油门最高保持不变,上电
3.电调会有一段音乐,通常是滴——滴两声之后,油门最低,滴————拖长音说明校准完成
4.断电,油门行程校准完成
望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关于APM的问题,还是去多看看泡泡老师视频比较好。楼上总结的也不错,我在简单说下:
1.油门最高,上电 ...

谢谢,找到问题所在了,谢谢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