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飞的时候炸桨

楼主(2016-03-16):
郁闷!今天刚准备爽飞,结果拉高到3米的时候飞机炸桨了,摔倒水泥地面机臂也断了一个,换好新配件之后发现这个机臂的电机比别的电机转速慢,但是还可以强行起飞,只不过飞的时候会跑偏,于是又一次悲剧了,F450又一次炸机,这次桨全部坏完,支架也断了,求高手指点,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摔的电机桨比其他三个转的慢,怎么确定是哪里摔出问题了?

网友:
还好,仅仅是炸桨。。。。

网友A:
电机轴有没有炸弯了,转起来紧

网友:
电调油程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有没有炸弯了,转起来紧

线断了。。。

网友:
可以可以,炸的真好

网友:
以后我们就可以借鉴

网友:
我的都一起飞都会自动跑偏,只能一直用遥控器辅助不断调整,我管它,这样可以练习技术

网友: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摔的电机桨比其他三个转的慢,

这个问题一般是因为这个电机的电调行程没有与另个三个调整一致,当然你也要确定一下四个电机的型号参数是否一样如KV值。
如果是电调行程没调好,那四个一起重调一 下就可以了。

网友:
果然是电机问题,炸鸡后应该好好查下各部件损伤

网友:
以后飞之前,先拿手来回掰一下电机,看看轴晃动不,有的机架摔过以后,电机轴就晃动了,再就是看看桨固定好没。

网友:
我今天飞也炸了几个桨,我一拉油门起来,飞机就向后侧倾斜,桨直接就断了,不知道是不是油门行程的问题

网友B:
你应该与相邻的机臂对换,电机,电调,这样就可以确定是那方面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与相邻的机臂对换,电机,电调,这样就可以确定是那方面问题了。

电机转子里边的线给摔断了,已经换新的了。。。

网友:
第一次飞的时候同步吗,进一步咨询可以加我Q251599130

网友:
电调行程校准没有?
如果校准过,基本上可以产,是你那个电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