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干扰无人机

楼主(2016-03-16):
请问如何干扰无人机,或者最好能不能定位无人机遥控信号的信号源,就是遥控器的位置。

网友:
想偷机啊!看你动机不纯啊!

网友:
我也想搞一个试试怎么能弄一架

网友:
楼主思想不正当啊,不能告诉你,

网友:
虽然我不知道怎么搞,但是我知道昨天315晚会上演了那个高人空中接管无人机很容易,随便控制别人家的智能家电也很容易。

我想,如果要截获无人机,得能破解无人机的通信数据,大疆的应该难一些,可能需要反向工程,应为不了解内部协议

但我想可以从开源飞控下手,通过抠开源代码,了解飞控的机理,再针对性的反向遥控与接收机之间的链路,用相同协议得到接收机或数传返回的数据,动态修改验证id使原操作者的遥控器、地面站失效,从而轻松接管

我估摸着大致就这么个思路,期待大神搞定我等坐收渔利
简化一下,意思就是,空中修改对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