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3飞控,电机停转问题

楼主(2016-03-16):
泡泡老师您好!我新买的F3飞控出现个别电机停转现象(电调和电机也是新的),反复校准过电调了,换过新旧版本固件,解锁没有问题,调整过油门中点,试过各种PID参数和算法,还是不能解决,求l老师指点迷津F3飞控,电机停转问题 电机 作者:王老吉 6651

网友A:
离地起飞过了吗?不会是飞行中,自动停转炸机吧?

网友:
我来看看怎么弄

网友:
什么问题呢。

网友:
泡泡老师有没有F3飞控的三轴视频教材啊?我没找到,CC3d的三轴教材也行,给个链接吧。

网友:
我的就是飞起来个别电机停转,掉下来,这是不是飞控的问题啊

网友:
俺也想知道,坐等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离地起飞过了吗?不会是飞行中,自动停转炸机吧?

今天遇见这样的情况,求解答

网友:
老师解决吧,我帮你顶上去

网友:
你的是什么飞机?说说

网友(2016-04-18):
顶  关注这个问题 我的也出现过

网友(2016-06-06):
顶,我也遇到过,起飞还好,飞一会儿有个电机突然停转掉下来

网友(2016-09-05):
同样的问题,致盈电机,银燕电调,在CF软件马达控制处通过滑动条移动控制一号电机,高位低位,电机正常运转
用遥控器单独接电机电调控制一号电机,摇杆高位低位,电机运行正常
四个电机通过F3,上电连控再推没杆,一号电机运转后一会就停,再推油杆,再转一会又停,其它三个电机正常,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