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报警是咋的了?

楼主(2016-03-16):
           各位大神,我用的电调是好盈天行者30A,一直存在个毛病,其中一个时不时报警,嘀嘀的响,有时就自己又好了。不知道是哪一点的毛病。有懂的大神希望加一下小弟qq1224796047指教一下。谢谢啦。。

网友:
检查电调和电机的连线,可能有一个接触不良。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还可能是短路

网友:
检查电调到电机接线,小心炸鸡(线快要断了)

网友A:
可能是虚焊,我以前遇到过,或者信号线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虚焊,我以前遇到过,或者信号线松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