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禽360机架陪apm2.8 调参请教

楼主(2016-03-17):
本人新手一枚 360机架陪apm2.8 8mgps 2312电机 昨天首飞 自稳模式起飞 然后调到定高 自动调参 结果调参的时候出现上下起伏的状态 两次直接掉到地上这是怎么回事 螺旋桨坏了 机架直接蹦飞两个螺丝

楼主:
调参估计不到两分钟

网友:
经常看到APM自动调参炸机……我用pix自动调参一直都很好用唉

楼主:
谁来教教我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一下       罗盘炸坏了 地面站调试罗盘都找不到罗盘了

楼主:
拆开罗盘检查了黑色的线断了 链接后试了一下可以解锁一切正常 万幸呀

楼主:
就这线断了我还以为罗盘坏了 差点又去买一个

网友:
我用过APM2.6和2.8以后,感觉2.6稳定性比2.8好,2.6一直好好的,就2.8老是不稳定自稳还好些,定高定点有时候抽,怎么刷固件都没用,不知道是不是个案,但同样的配置换PIX就非常稳定好好的也不抽,

楼主:
又炸了 坎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