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乐迪CB86完全拆解对比测评

楼主(2016-03-18):
近期看到论坛关于很多CB86平衡充的争议。
MOZ8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对模友负责的态度,对CB86进行本次深度测评。

一、开箱

包装采用普通的纸箱,内部用珍珠棉固定。内含主机一个带电源线(电源线上已经接好V插 方面接开关电源)、说明书两份(中英文各一份)

正面液晶版面并不是直接裸露,在窗口上有一层玻璃面板。

底部有四个橡胶脚垫,用螺丝固定(需要说明:螺丝是和内部主板上的尼龙柱固定在一起的,而不是固定在底板上。也就是说如果过分旋紧会导致滑丝,同样内部也会松动。)
底部中间有一张标识牌,自上而下分别是型号:CB86-plus、串号LD59150CB、出厂2016.03.02,扫描二维码是乐迪的官方网站。

上下两个侧面分别是1-8号充电接口。

发现外壳的螺丝明显有拧花的痕迹,按理说流水线出来的设备不应该这样,难道中奖了!!!

二、初步测试(为防止接下来的拆机会影响以后测试的精度,在拆机前先进行初步测试,之后和B6、A6的对比测试都是在校准电压之后进行的)
我想说既然都用上了真彩的TFT液晶,为什么不直接中文显示(最坑爹的是说明书中并没有关于其中英文显示的翻译)

四位半的UT61E万用表同步测量
第一片误差0.08V

第二片误差0.11V

第三片误差0.12V

输入电压误差0.629V

三、拆解
拆下侧面四颗螺丝就可以打开上面版。

拆下底部四颗螺丝并取下风扇插头和电源线固定环就可以取出主板。

主板共分四层分别通过排线和电缆连接,自上而下分别是
1.TFT液晶屏
2.按键板
3.主控板
4.电源板

主板上的批号显示是15年3月21号,那么也就是说最新版的只是更新了固件,硬件并没有变化。

采用10W3欧5%精度的绕线电阻取样(整个充电器全部贴片电阻都是5%精度的,这点不得不说一下,难道就不能换成1%)

电源大量采用恩智浦(飞利浦旗下)的5030AL场效应管

第二层主控板,旁边的黄色变压器应该是辅助电源,和输出变压器采用同一型号。因为上面没有标识,只能通过和输出电流计算应该在15W左右。

主控芯片采用了ARM公司的STM32f103的处理器 20K RAM 产地是马来西亚

电源板上每路两颗变压器组成6A输出,一共6路

每路都有一颗TL494固定频率脉宽调制电路

背部是放电的STPS20L45CG三极管,标称电流2*10A 耐压45V
厂家只是简单用很厚的硅胶垫片把它和底壳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很好的散热措施。远远达不到标称的功率,这就是为什么放电被限制在只有1.5A。
主板上通过主控控制4颗TLP281-4光耦和74HC595控制六组电路充放电

左上方针脚上的那颗电阻没有焊盘,所处的位置也不合理。明显是后期发现问题补焊上的。可能因为PCB已经量产,考虑到成本并没有重新设计。

CB86电压校准教程
http://www.tudou.com/v/UeVmgI42LMs/&resourceId=0_04_05_99/v.swf
四、对比评测

我们选择了两款市面上保有率最高的两款充电器作为参考,分别对一块电池进行充放电。然后对比得到的参数。
分别是CB86的直接竞争对手A6和保有率最高的B6
对比测试前B6和CB86都重新校准了电压,A6 plus+无法校准

A6

CB86

B6

五、结果

结果很惊人,刷开源固件校准后的B6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如果硬改到150W的功率,加上B6的这个价格,真是可以说秒天秒地了。

总体来说CB86的各项指标挺让人满意,本次测试A6都是在连接保姆的情况下测试的。在A6+保姆的对比中,CB86除了放电能力其他远远好于A6。
但是就我来说CB86还有很多致命问题,本次测试CB86发现问题:

产品改进意见:
1.外壳螺丝明显拆过。
2.主板采用尼龙螺丝柱固定,虽然能起到绝缘作用,但是不熟悉的人很容易拧滑丝。
3.主板焊接后并没有洗板,有焊锡和松香残留。
4.主板与外壳标签生产时间不一致,主板是2015年3月21号的,也就是说新版没有硬件升级。
5.最重要的一点,放电时明明只接第4组电池,但是显示面板和LED都显示3、4组都在工作。

1.把内部尼龙螺丝柱改成铜柱,通过优化PCB的方式绝缘。
2.建议人工焊接的部分清理一下焊锡残留和助焊剂
3.建议把5%精度的贴片小料全部换成1%精度的。
4.6S放电时经常会发生明明直接一块电池,显示屏和LED却会显示两组电池在同时放电。关于这点建议厂家分析一下原因。毕竟看着再好的产品,如果性能不稳定那也白搭。
5.因为平衡头的线材规格限制6A充电会发热,建议厂家可以改进一下。比如大功率充电采用主电源线串冲,当某一篇达到一定电压之后停止串冲,全部采用平衡头并冲。
6.将放电mos的散热改进一下,比如在现有底部导热硅胶垫的空间改造成纯铜或者铝散热鳍片。使mos能和散热片紧密贴合,增加散热能力。

网友A:
我的cb86买了一年返厂2次,一次要求回厂升级固件,一次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cb86买了一年返厂2次,一次要求回厂升级固件,一次故障

什么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故障?

比如充3s电,会有一个电芯冲不进去电,返厂后说插线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充3s电,会有一个电芯冲不进去电,返厂后说插线松动。

电压能识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能识别吗?

可以啊,显示充电电流为零点几安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给出的如此专业详细的测评。对我们产品功能的肯定和如此多的宝贵建议!!!

您提到的问题我们这边也想小小的做下解释:
1. 充电器内布局紧凑,用铜柱要增加板孔掏空面积。
2. 因为大电流,板上铜箔面积大,散热快,单个焊点焊接时间长,烙铁头上焊锡多,造成工人摔锡飞溅。现在已经改为自动焊锡机焊接代替手工,效果良好。

3. CB86-plus是显示到0.001V的充电器,其精度主要靠软件校准,不然就算用1%精度电阻,单节电池满电时4.200V的1%也有0.040V的误差,而cb86-plus的精度在0.001V,误差一般不超过0.003V(电池停止充电时电压会跌落)。
CB86-plus在材质选择上毫不吝啬,主控为ST M3处理器,所有贴片MOS采用欧洲NXP 100A的MOS管,风扇都是带轴承,是同类产品非轴承风扇价格的5倍,CB86-plus听不到风扇噪声。

4. 6S放电时显示两组电池是软件bug,工程师想增加在两个口同时放电两个3S电池,出现bug,不影响实际功能和安全。

5. 我们北京展推出的CP620 就是一款混合充电器,开始为20A串充,平衡时采用cb86-plus的平衡线并行充电技术,平衡电流可达6A。

6. CB86-plus散热较为简单,但是目前市面上6A充电温度最低的充电器,几乎试不到温度,我们更多是靠设计来减少发热。

网友:
乐迪东西口碑一直........不是这个小问题就是那个最后出大问题。

网友(2016-08-24):
好  测评很专业  学习了

网友(2016-09-29):
测评很专业

网友:
楼主评测很专业,

网友:
支持支持,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网友(2017-01-11):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给出的如此专业详细的测评。对我们产品功能的肯定和如此多的宝贵建议!!!

您提到的问题我们这 ...

呃呃呃呃呃呃鹅鹅鹅呃呃呃顶顶顶

网友(2017-02-11):
好家伙  我喜欢

网友(2017-03-15):
非常不一般的评测,看完以后我觉得买个b6刷开原也不错

网友(2017-05-23):
楼主不要太专业,CB86S除了按键用久会老化,其他都不错,他的一键保存功能非常方便,自动充放电到指定电压。